哪位有闲置不用的PLC,想收一台练一下手

楼主(2015-07-30):
要求:尽可能是三菱或西门子的,最好带AD(好像西门子只有224XP才有),三极管输出,电源AC或DC均可,输入输出点数不限制。
网上卖国产兼容三菱的比较多,不知道指令是不是全部兼容,知道的请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下,地摊货不敢收,相信论坛网友。

网友:
台达有这种型号的,要不欧姆龙也有

楼主:
台达也行。
X宝有卖兼容三菱的,就怕不能完全兼容三菱的指令

网友A:
施耐德的要不?DC24V的,超小型。三极管输出。三个四代肾叠起来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的要不?DC24V的,超小型。三极管输出。三个四代肾叠起来那么大

对施耐德不熟悉,谢谢

网友:
  还没发现完全兼容三菱PLC所有指令的国产PLC,只有台湾翻新版才可以完全兼容。

网友:
请问,想学PLC该从何入手。
没接触过PLC的

网友:
二手三菱很便宜不过都是过时的

网友B:
学习的话不要用兼容型/山寨型什么的,一定要用个原装的,不然出现问题你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 PLC 的兼容性有问题,损失时间,得不偿失。
现在小型的 PLC 已经相当便宜了,例如 S7-200  smart,新的只要 500左右,编程线都不需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的话不要用兼容型/山寨型什么的,一定要用个原装的,不然出现问题你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 PLC 的兼容 ...

好的,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你问一下qiufeng,在zizuo.org那边有二手的,看他有熟人没。

网友:
我这里有个西门子的1200 你要不要

网友:
224xpcn全新 1350,之前缺货的时候1300收的,50算运费

网友:
旧的要吗?就是拆机的那个
三菱的FX1N 带模拟量输入模块300包邮 剩下两个 每个200 欧姆龙的那个有两个坏点其他不影响

网友C:
西门子的我只有S7-200要的话25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我只有S7-200要的话250包邮

西门子具体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具体哪个型号

貌似是CPU224 不带AD吧  就那个三菱带AD

网友:
我有西门子226和欧姆龙的二手的你要吗?

网友D:
我有三菱FX2NC系列,有16点,32点,96点,不贵150到300之间,要的话发信息给我。

楼主:
好的,谢谢,正在查看资料,确定后再联系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三菱FX2NC系列,有16点,32点,96点,不贵150到300之间,要的话发信息给我。 ...

32点的多少钱?全新的吗?

网友:
S7-200 CPU226或S7-200 CPU224 XP
原装进口(非CN),工程余货,无包装。
价钱嘛在X宝二手的价格上打个8折吧,不包邮!

网友:
不必那么麻烦,如果只是入门.在开发软件中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模拟的话逻辑方面可以的,通信时序没法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