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BUCK输出,均流,烧毁均流部分mos驱动

楼主(2015-07-30):
求解:
双路BUCK DC/DC ,后要程控均流,用的跟BUCK一样的MOS驱动IR2110,采用的高边驱动,均流部分一工作就会烧毁IR2110,想问一下原因,解决办法,或者均流方案,非常感谢,我是电源新手

网友:
啥也莫得怎么分析

楼主:
抱歉忘了

网友A:
均流方案不对,还不如各串一个低阻值功率电阻来的靠谱

网友B:
这个不是均流,只是电压源并联
查linear有专用的均流控制芯片,配合理想二极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流方案不对,还不如各串一个低阻值功率电阻来的靠谱

要求是两路输出电流分配可控。。。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均流,只是电压源并联
查linear有专用的均流控制芯片,配合理想二极管工作 ...

linear?谢谢,我看看,有声么可以参考的电路么?

网友B:
linear TI 都有类似芯片
Linear   Ideal Diode Controller LTC4357
TI        Load share Controller  UC3907
Linear   Ideal Diode               LTC4358
类似的芯片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ear TI 都有类似芯片
Linear   Ideal Diode Controller LTC4357
TI        Load share Controller  UC3 ...

哦,谢谢啊,了解,我再看看,但是两路输出的比例可控么?需要任意可调

网友C:
这是做11年的电赛题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做11年的电赛题目吧?

嗯,不太会弄,请问有什么方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太会弄,请问有什么方案么?

还真一下子说不清楚
个人认为仅就这道题目而言,压源并联流源的方案实现起来相对简单一点;压源调好固定8V(24V到8V这个相对简单,2596等一堆芯片都可以实现);检测总的电流,只控制那一路数控流源就可以了;流源用2596同样可以做

网友C:
这道题目自己做buck电路是下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道题目自己做buck电路是下下选

但是我最开始的那种方案为什么会烧毁IR2110呢?

网友D:
从电路里边根本看不出是Buck拓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里边根本看不出是Buck拓扑啊!

这是后面均流的了,前面的是两个独立的同步整流Buck,现在经常烧毁后面均流部分的驱动的高边,现在想知道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后面均流的了,前面的是两个独立的同步整流Buck,现在经常烧毁后面均流部分的驱动的高边,现在想知道 ...

自举部分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举部分无法充电。

但是前级Buck已经有输出电容已经在Buck输出端跟开关部分有负载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前级Buck已经有输出电容已经在Buck输出端跟开关部分有负载了啊

没有看懂你的回复。
你能给我分析下自举部分的电容是怎么充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懂你的回复。
你能给我分析下自举部分的电容是怎么充电的吗?

就是这样的前面的部分,没有理由吧?我不是太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前面的部分,没有理由吧?我不是太懂

Buck的输出接8欧姆的电阻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Buck的输出接8欧姆的电阻是啥意思?

保持一直有负载啊,开关电源如果空载不是很容易出问题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一直都有负载,只不过是负载变化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保持一直有负载啊,开关电源如果空载不是很容易出问题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一直都有负载,只不过是负载 ...

哥哥只能告诉你:去把自举那部分的电容怎么充电的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哥只能告诉你:去把自举那部分的电容怎么充电的搞懂。

好吧,谢谢了,我再去学学,有不懂的地方再来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哥只能告诉你:去把自举那部分的电容怎么充电的搞懂。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

自举二极管不能用IN5408这种工频整流管。至少也得用FR104吧?越快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举二极管不能用IN5408这种工频整流管。至少也得用FR104吧?越快越好。

原理图是随便画得管子,实际用的uf4007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

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出在哪里了?

看了一个文档,确实是后面开关部分的高边驱动出了问题,但是还是比较疑惑为什么直接就会因此烧毁高边的驱动mos,还有就是如果给改成地边驱动控制GND连接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吃先这些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个文档,确实是后面开关部分的高边驱动出了问题,但是还是比较疑惑为什么直接就会因此烧毁高边的驱 ...

我也不懂~
但是我好奇那个均流部分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工作在开关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懂~
但是我好奇那个均流部分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工作在开关状态么? ...

嗯,等效电流那样,我明天试试低边控制,看看效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等效电流那样,我明天试试低边控制,看看效果吧

工作在开关模式应该需要一个电感来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在开关模式应该需要一个电感来滤波吧?

为什么呢?负载就是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负载就是个电阻

那电阻上的电流就是一段一段的啊。

楼主:
哦,谢谢,数字表的测量是取样然后均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