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低成本的仪表器放大器,比AD620便宜的??

楼主(2015-07-30):
本人现在的项目需要用到仪表放大器,当前使用的是AD620,采购回来的价钱是10几元一个,每块板需要4个ic,由于成本太高,现在需要换成低成本的,最好是5元左右的,或者更低的,需要放大的倍数大概是400多倍,从MV级别放大到V级别,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只要不是波动太大就可以,供电方面是采用3.3V或者5V,单双电源都可以;求推荐,谢谢!

网友A:
什么叫“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要准确,不要偏移实际值”??—— 准确 跟 精度要求不高 是不是矛盾?

网友B:
用单运放自己搭,便宜又划算

网友C:
用三个运放自己搭,在论坛上见过大神搞AD630,以前还搭建过

网友D:
嘉力创的AD620好像也不太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嘉力创的AD620好像也不太贵吧!

在哪里买啊?大该是多少钱啊?

网友E:
TI的ina2332,之前用下来感觉还行,mV级别应该够用了。
——————————————
补充:这个是双仪表放大器,官方价格 0.95USD | 1k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个运放自己搭,在论坛上见过大神搞AD630,以前还搭建过

有具体的原理图吗?自己搭建怕不稳定,参数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运放自己搭,便宜又划算

怎么搭建呢?有参考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ina2332,之前用下来感觉还行,mV级别应该够用了。
——————————————
补充:这个是双仪表 ...

0.95USD | 1ku,这个可以说明白一些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搭建呢?有参考电路吗?

ad620的dateshe里面有个ad620和用运放搭的对比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0.95USD | 1ku,这个可以说明白一些吗?

买一千个的话,就是0.95美元一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620的dateshe里面有个ad620和用运放搭的对比图。

运放要采用什么型号的呢?直接用运放按照那样搭建的起来的,效果应该不怎么样吧?在网上看过一些帖子,很多都是按照文档来的,效果不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千个的话,就是0.95美元一颗芯片

在哪里买呢?直接去TI的官网吗?

网友:
弱弱问一句,OP07行不?OP227?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运放要采用什么型号的呢?直接用运放按照那样搭建的起来的,效果应该不怎么样吧?在网上看过一些帖子,很 ...

好像是op07你找找看文档,有详细的参数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买呢?直接去TI的官网吗?

找代理。。。做实验的话某宝买就有。我也只是用过,所以找什么代理,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千个的话,就是0.95美元一颗芯片

查看了一下INA2332的datasheet,增益调整是60DB,相当于放大1000倍,我需要放大倍数是400多倍,会不会太靠近上线而不准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op07你找找看文档,有详细的参数对比。

OP07是单运放,要3个才能搭建一个仪表运放,那我板上不就要12个OP07,有点占地方,而已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你有做过产品的电路吗?有保障好些

网友:
打算用ina826替代

网友:
上传手册

楼主:
你也用到AD620吗??ina826价钱是多少呢?性能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op07你找找看文档,有详细的参数对比。

另外用运放搭建的功耗太大了,就ad620DATASHEET上的3个OP07搭建的最大电流是15MA,AD620才1.3MA,4路放大在板上就要用掉60MA了,做不了低功耗。看来只能找现成的仪表放大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也用到AD620吗??ina826价钱是多少呢?性能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吗?

9块左右,性能请查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G:
9块左右,性能请查看pdf

这个价钱还是贵了点,一个板用到4个,有点难接受

网友H:
为啥这么多运放。。。

网友I:
引用 楼主:
OP07是单运放,要3个才能搭建一个仪表运放,那我板上不就要12个OP07,有点占地方,而已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

楼主,弱弱问一句,你说的“仪表运放"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啥这么多运放。。。

有4路传感器信号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弱弱问一句,你说的“仪表运放"是指什么???!!

就是类似于AD620这类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J:
占体积也大啊。pcb布线费时,不如一个仪用运放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占体积也大啊。pcb布线费时,不如一个仪用运放省事。

关键是成本也高

楼主:
刚在淘宝上看了一家卖AD620的,价钱是一个4元,那店家始终说是进口全新的,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于AD620这类的仪表放大器

用LM324组一个行不?1块钱。

网友J:
买一个324搭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AD8226,嘉立创就有,7块多
还想再便宜估计找不到了,除非降性能
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用模拟开关做成带4路切换的

网友K:
国产的ad620 6-7元一片 但精度实在不敢恭维   每一批送过来的  同一个传感器测试不同的AD620 值能差很多 。 现在搞的我程序上只好加一个比例参数 每台都作校准

网友K:
为了便宜3-4元  不容易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国产的ad620 6-7元一片 但精度实在不敢恭维   每一批送过来的  同一个传感器测试不同的AD620 值能差很多 。 ...

为什么不换AD8226?它的大部分性能参数都高于AD620,除了速度稍微慢一点(用仪放的人一般不在乎速度)
价钱只要7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一个324搭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324是最便宜的运放,噪声和温飘大,不适合做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换AD8226?它的大部分性能参数都高于AD620,除了速度稍微慢一点(用仪放的人一般不在乎速度)
价 ...

PCB 做了100套了 没办法  等下一批改方案的   之前用在压力传感器上的  是差分输出的。 后来找到了传感器可以直接单电源 模拟量输出   0-5V 范围 连运放都省了,还省了 运放相关的正负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换AD8226?它的大部分性能参数都高于AD620,除了速度稍微慢一点(用仪放的人一般不在乎速度)
价 ...

还有没有更便宜的呢?5元左右的,甚至更低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了便宜3-4元  不容易呀

一片少3  4元,一个板4片可以省15  6元,对于一定数量的产品来是一笔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324是最便宜的运放,噪声和温飘大,不适合做仪表

价格跟性能肯定有冲突啊,噪声都是高频的,可以加滤波滤掉。你也没说要求温度啊,要是温度范围宽,怎么都不好补偿的啊。不行看看是否软件可以补偿掉。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更便宜的呢?5元左右的,甚至更低的呢?

一分钱一分货
至少据我所知,在性能要求不变的情况下,最便宜的仪放就是AD8226了
想要超级便宜但不管性能就用324搭吧
性能比324要求高一点又要比较便宜,就用3个OP07搭了
注意,自己搭的仪放对匹配电阻要求很严,一般来说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除非要求很低(要求低干嘛用仪放?)
你用3个超级好的运放搭出来的性能也会比便宜的成品仪放差一些。
因为超级好的电阻比超级好的运放更贵
仪放内部的匹配电阻比你外面的独立电阻一致性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分钱一分货
至少据我所知,在性能要求不变的情况下,最便宜的仪放就是AD8226了
想要超级便宜但不管性能 ...

ina2332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性能怎么样?可以用在传感器电压几MV放大大概400到500倍到V的吗?根据简单了解,这放大倍数是1000,电压2.5到5v,双仪器运放,价钱大概是13元,100片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换AD8226?它的大部分性能参数都高于AD620,除了速度稍微慢一点(用仪放的人一般不在乎速度)
价 ...

AD8226  7块多是多少量的价钱呢?一般几百片的价钱会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分钱一分货
至少据我所知,在性能要求不变的情况下,最便宜的仪放就是AD8226了
想要超级便宜但不管性能 ...

所言极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特别是所谓国产的就更不能买

网友L:
引用 楼主:
AD8226  7块多是多少量的价钱呢?一般几百片的价钱会是多少呢?

自己去嘉立创看啊
都是明码标价的,多少量,什么价

网友:
关于自己搭仪放,可以参考adi的一本书“仪表放大器设计指南”,讲得很详细。别名“仪表放大器工程师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去嘉立创看啊
都是明码标价的,多少量,什么价

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L:
唉,做电子的连嘉立创都不知道啊?
I服了you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35218.html

网友M:
你这个应用应该是放大了以后还要接ad的吧,那为何不直接使用4个带PGA的ad呢?这样做的话成本更低,性能更好!

网友:
还是用成品好,自己搭电阻比运放还贵

网友:
ina128,跟ad620一样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应用应该是放大了以后还要接ad的吧,那为何不直接使用4个带PGA的ad呢?这样做的话成本更低,性能更好 ...

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M:
你没有具体技术要求,怎么推荐呢?作为电工,这是提问的基本要素。

网友:
三极管最便宜。

网友:
说说为什么要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N:
AD620的单电源版本 AD623 。

网友:
三运放的仪表放大器对后端的四个电阻匹配要求很高,要精度高、漂移一致,否则线性不好,自己搭的话放大倍数一高还很容易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应用应该是放大了以后还要接ad的吧,那为何不直接使用4个带PGA的ad呢?这样做的话成本更低,性能更好 ...

带PGA的AD放大倍数都不高,最高的也才128倍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共模电压范围都很窄,接应变电桥时有时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没有具体技术要求,怎么推荐呢?作为电工,这是提问的基本要素。

请看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324是最便宜的运放,噪声和温飘大,不适合做仪表

那你要明确需求,多少的噪声不能接受,多少的温漂就不行了?不试下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L:
唉,做电子的连嘉立创都不知道啊?
I服了you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35218.html ...

看了立创商城上面的一起放大器,ADI的应该是属AD623便宜了,一百片起是6.5元,最大放大倍数是1000,单电源3到12V,不知道能否用到放大400多倍,3.3v供电的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N:
AD620的单电源版本 AD623 。

AD623放大倍数才1000,可以可靠用在放大倍数400多的条件下吗?

网友O:
不知道你的应用,说一下可以使用的方法:
用于AD,可以使用内部有PGA的ADC,用620多数是和电桥相关的,这类的ADC很多;
用于使用电压的模拟电路,如果你可以接受620的性能,可以使用一片620作为主放大器,前后使用多选模拟开关斩波处理为多路,只是频率性能要下降一些;

网友:
INA826的价格还比AD620 和AD8221都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AD623放大倍数才1000,可以可靠用在放大倍数400多的条件下吗?

你都说了可以放大1000倍的,放大400倍你说有问题吗?都不超过额定的50%。

网友P:
为什么楼主这样语无伦次的回答还有人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楼主这样语无伦次的回答还有人回复?

同感。
楼主莫非直接开环使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楼主这样语无伦次的回答还有人回复?

不懂就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你的应用,说一下可以使用的方法:
用于AD,可以使用内部有PGA的ADC,用620多数是和电桥相关的,这类 ...

我的电路是读取重力/压力传感器的微小信号,放大后给单片机的AD,我有成熟的产品,是用AD620把信号放大420倍,但是成本太高,想换成便宜的,性能稍微差一点也可以,能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AD623放大倍数才1000,可以可靠用在放大倍数400多的条件下吗?

理论是1000倍,但实际不知道可以达到多少?而且倍数高了不知道能否保持线性。。。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懂就要问,提供不了帮助人请绕路。。。

上面人的回复已经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网友Q:
感觉LZ对运放都不怎么了解。运放的哪些参数是干嘛,感觉都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上面人的回复已经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希望有使用过的方案,这样可以省时间,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LZ对运放都不怎么了解。运放的哪些参数是干嘛,感觉都不是很清楚。

请问你熟悉AD623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熟悉AD623吗?

看到你说: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只要不是波动太大就可以。 我第一感觉就是你这个可以不用仪表放大器。  所以我想知道你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用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到你说: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只要不是波动太大就可以。 我第一感觉就是你这个可以不用仪表放大器。  所 ...

放大的信号源变化率的是MV级别的,需要线性的放大到V级,放大倍数大概是400多倍,最好低功耗,除了仪表运放,还有别的??

网友:
去天微的官网选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希望有使用过的方案,这样可以省时间,少走弯路

呵呵

网友M:
一个AD,基本的几个参数:

1)有效位数;
2)采样速率;
3)温漂参数(这个这里就忽略不谈了)

你在一楼的哪一句有这个描述?还让我看一楼?楼主你需要学习的太多了,不仅仅是电工知识,连回答问题都是答非所问啊,你让我如何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1000倍,但实际不知道可以达到多少?而且倍数高了不知道能否保持线性。。。 ...

重力压力传感器我记得不是有个专用的24位AD加运放的IC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op07你找找看文档,有详细的参数对比。

AD620的文档上就有3个op07搭起来和AD620性能对比的电路图,综合和AD620差距很小

网友R:
非得用仪表放大器吗?改设计也可以啊

网友S:
AD623的放大倍数可以通过外接电阻调,性能上稍低但是同一级别,以前我们也用AD620后来都换62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得用仪表放大器吗?改设计也可以啊

不知道能不能采用一个精密运放,直接放大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电压??比如圣邦威:SGM8552/SGM8922等;有懂的麻烦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AD,基本的几个参数:

1)有效位数;

我们不是在找AD,是在找代替AD620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采用一个精密运放,直接放大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电压??比如圣邦威:SGM8552/SGM8922等;有 ...

除非你是一个小信号上面叠加有一个不定的共模电压,否则没必要用仪放。一个精密运放直接放大就行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L:
除非你是一个小信号上面叠加有一个不定的共模电压,否则没必要用仪放。一个精密运放直接放大就行了 ...

如果是一级普通运放做放大,做成差分的,输入阻抗会小,和仪放不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T:
如果是一级普通运放做放大,做成差分的,输入阻抗会小,和仪放不同了。

就是啊,我说有共模电压,意思就是差分模式啊。
差分小信号就老老实实用仪放吧。如果是单端的小信号就不需要仪放了,用精密运放足够

网友U:
AD620性能一坨翔,用好的运放和分离元器件搭一个更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U:
AD620性能一坨翔,用好的运放和分离元器件搭一个更好

搞笑,你用运放加匹配电阻搭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好运放容易找,好电阻难啊!
不要拿单端放大器跟仪放比

网友V:
INA128,淘宝上大概1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V:
INA128,淘宝上大概1块多,

1块多明显是拆机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搞笑,你用运放加匹配电阻搭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好运放容易找,好电阻难啊!
不要拿单端放大器跟仪放比 ...

你买不到玩而已。

网友:
AD620 记号下,可能用得到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找本运算放大器的书看看,再根据建议自己做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啊,我说有共模电压,意思就是差分模式啊。
差分小信号就老老实实用仪放吧。如果是单端的小信号就不 ...

我的就是差分小信号,直接用精密运放做成差分放大,也不行么?

网友:
用3个IC做更便宜,但是看场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S:
AD623的放大倍数可以通过外接电阻调,性能上稍低但是同一级别,以前我们也用AD620后来都换623了 ...

623也要6~7块钱一个呢,成本还是降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差分小信号,直接用精密运放做成差分放大,也不行么?

基本上不行,除非可以容忍一端是低阻输入。
想达到仪放的效果(正负两端是对称的,都是高阻输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3个运放搭出跟仪放一样的内部电路。那就不如买成品仪放了
或者问问楼上的hhxb大侠,哪里能买到便宜的匹配电阻可以自己搭仪放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623也要6~7块钱一个呢,成本还是降不下来

列出你这个放大器的性能要求吧
不然别人没办法帮你
记住性能和价格只能选一样
或者你要是没有能力给出放大器的性能要求,就给出你的前端的传感器电路和最终的后端要求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列出你这个放大器的性能要求吧
不然别人没办法帮你
记住性能和价格只能选一样

我的大概需求是,放大重力传感器的差分小信号,信号的最小变化的是1mv左右,放大后直接给单片机的AD,所以要能够放大到单片机AD可以正确的区分信号的最小变化,至于精度方面是,只要不明显的偏移实际值就可以接受,现在考虑的是能不直接用个精密的运放,直接差分放大?希望给个意见,是在不行的话就只能换AD623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的大概需求是,放大重力传感器的差分小信号,信号的最小变化的是1mv左右,放大后直接给单片机的AD,所 ...

传感器的内阻多少欧?这是最关键的
一般的电桥内阻都很低,对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L:
传感器的内阻多少欧?这是最关键的
一般的电桥内阻都很低,对吧?

还有,共模电压多少?共模电压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共模电压多少?共模电压稳定吗?

这个传感器的参数,共模电压是从电池经过稳压出来的,应该是算稳定

网友:
一般好点的AD内部带着放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的参数,共模电压是从电池经过稳压出来的,应该是算稳定

下面的仪放就用了一个运放,而且不需要电阻匹配,你可以参考下:

http://www.ti.com.cn/cn/lit/an/snva580/snva580.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的参数,共模电压是从电池经过稳压出来的,应该是算稳定

我问的是传感器输出的共模电压?差分信号不是才1毫伏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下面的仪放就用了一个运放,而且不需要电阻匹配,你可以参考下:

这是老古董电路了,那个匹配三级管你看还买不买得到?
而且谁告诉你不需要匹配电阻的?
它是老古董时代的做法,让你用电位器自己调,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是老古董电路了,那个匹配三级管你看还买不买得到?
而且谁告诉你不需要匹配电阻的?
它是老古董时代的 ...

原文中给没说靠电位器去调,那个电位器下面写的NULL:

匹配三极管可以用分立的搭,可以让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文中给没说靠电位器去调,那个电位器下面写的NULL:

NULL就是“调零”啊!
那种匹配的双三极管,实际上匹配度还不够好,反映到等价的运放上面就是Vos会很大
所以让你自己调零,就跟用那些老运放的时候有外接的调零电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原文中给没说靠电位器去调,那个电位器下面写的NULL:

NULL就是“调零”啊!
那种匹配的双三极管,实际上匹配度还不够好,反映到等价的运放上面就是Vos会很大
所以让你自己调零,就跟用那些老运放的时候有外接的调零电路一样的。
而且注意这个作者没提到CMRR,要知道对仪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CMRR,而CMRR在运放完全理想的情况下只跟那4个电阻的匹配度有关。
你得到的CMRR差不多就是电阻的匹配度(我不记得精确的系数了,反正大约在0.5到2之间吧,差不了几倍,有书上算过)也就是说1%的电阻最终得到的CMRR就是100倍左右
楼主是5V的电桥,1mV的信号,共模电压他给不出,假定共模电压会偏差5%(对很多传感器电桥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值),也就是共模电压的偏移量是25mV
除以共模抑制比,就是0.25mV
可惜信号只有1mV,所以楼主用这种电路就完蛋了
改用千分之一的电阻,CMRR升到1000,按这个计算,共模偏差0.025mV,是有效信号的2.5%
大部分情况下也完蛋了!

除非你用万分之一的电阻(反正我买不到合适价格的万分之一电阻,请楼主找hhxb大侠
成品运放的CMRR就是10000倍以上,所以6-7块钱我认为是很合算的

网友:
匹配三级管可比匹配电阻还难,元件还太多,精度又不行,如果不考虑精度、线性、共模抑制比,可以用一个运放+4个精密电阻搭出电路,当然性能也是没法和仪表放大器比,其实楼主可以用一个放大器+多路开关来做,我们做的多通道称重测量都是这样设计,没有奢侈到一个传感器配一个放大器

网友R: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采用一个精密运放,直接放大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电压??比如圣邦威:SGM8552/SGM8922等;有 ...

你前段的信号怎么样的

网友W:
我们电源上面有一个放大检流器的运放,用了工业级低温飘OP07CSZ ADI的,5块多吧,老板都说贵了,不知道低温飘运放还有哪些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们电源上面有一个放大检流器的运放,用了工业级低温飘OP07CSZ ADI的,5块多吧,老板都说贵了,不知道低温 ...

立创商城上100个以上是3.24元/个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前段的信号怎么样的

参考105楼

网友J:
引用 网友L:
NULL就是“调零”啊!
那种匹配的双三极管,实际上匹配度还不够好,反映到等价的运放上面就是Vos会很大

匹配三极管实际匹配度好不好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只是贴出来让楼主参考一下。
想了想使用这种调零相当于把差动放大器的一个电阻用电位器替换,调节电位器让电阻比例相等,不过生产的时候麻烦了一点。

文档中有提到CMRR啊,就在它的测试数据那块,显示的是100db。
CMRR不仅跟那四个电阻匹配有关的,还跟差模增益有关吧??CMRR=差模增益Ad/共模增益Ac,以你的例子为例,1%电阻产生的共模增益是-40db,假设差模增益为1000(1mv放大1000倍=1V AD应该能识别),则CMRR=40db+60db=100db。
请教你说的“共模电压会偏差”和“共模电压的偏移量”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共模电压在输入产生的误差是共模电压Vc/共模抑制比CMRR,5V电桥在平衡处产生的共模电压为2.5V,等效到输入的偏差我以为是2.5V/CMRR。不知道你理解的是怎么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匹配三极管实际匹配度好不好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只是贴出来让楼主参考一下。
想了想使用这种调零相当于 ...

如果共模电压是精确的,你的电路不需要有CMRR,只要算好参数消掉这个就行(比如很多时候用一个参考源来给小的被测电压做偏移)。

关键是这种传感器电桥自身输出的共模电压都是不定的,每个模块都不一致,一般的分布范围大约是传感器自身供电的5%都算好的。
比如5V供电的电桥,共模电压有2.4V,也有2.6V(差模电压就是它的输出值,这个是有固定值的,比如标称的1mV)
或者这个值的温漂很大,例如低温2.4V,高温就变成2.6V
需要一个仪放主要是抵消这个。
你需要在一个不定的共模电压里面放大出你要的差模电压。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的大概需求是,放大重力传感器的差分小信号,信号的最小变化的是1mv左右,放大后直接给单片机的AD,所 ...

是不是称重传感器拉,如果转换速度多快,如果速度要求不高,
直接用个称重的ADC比你这AD620都便宜,而且只要5V供电就可以了。
比如ADS1230  或者深圳芯海的称重芯片
而且采样精度比AD620搭的还要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匹配三极管实际匹配度好不好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只是贴出来让楼主参考一下。
想了想使用这种调零相当于 ...

CMRR按照定义就是共模电压变化1V等效的差模输入电压变化量(实际计算的时候是算输出电压的变化量,然后再反算到输入端)
单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CMRR完全取决于那几个匹配电阻的比例,这个前提条件是运放是完全理想的,如果运放不理想,还与运放的参数有关(那样只会更差!)
你直接列方程算就行了,很好算的。那几个电阻全部取成一样,运放当作理想的,这个时候输出跟共模电压无关。
然后你把一个电阻增加1%,算一下输出电压的变化跟共模输入电压的比例
这个输出变化量除以电路的总增益就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称重传感器拉,如果转换速度多快,如果速度要求不高,
直接用个称重的ADC比你这AD620都便宜,而且 ...

估计是特殊的高速场合,
不然早就该用现成的称重方案了,没道理使劲找仪放,还要给每一路配个单独的仪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要准确,不要偏移实际值”??—— 准确 跟 精度要求不高 是不是矛盾? ...

他大概意思是转换位数要求不高(如16位、18位而不是2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创商城上100个以上是3.24元/个

价格不错,最近有看到OPA277UA和OPA2277UA,看性能好像比OP07CSZ还好,价格还便宜一些,温度范围还更宽,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如果共模电压是精确的,你的电路不需要有CMRR,只要算好参数消掉这个就行(比如很多时候用一个参考源来给 ...

即使共模电压精确,但是电路产生的共模增益误差有正有负,不好加参考源补偿的。

你计算反应到输入端的误差跟我不一样,你是用5*5%=250mV---用“共模偏移量”250mV/CMRR,我理解的是用“共模电压值”2.5V/CMRR。。。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即使共模电压精确,但是电路产生的共模增益误差有正有负,不好加参考源补偿的。

你计算反应到输入端的误 ...

我那个不是计算,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
常见情况下“共模电压变化量是供电电压的5%”是举例,典型的电桥传感器的性能就是这种数值左右。如果你有一个超级好的传感器,随便你怎么做都无所谓。
然后按照那个图上用1%的电阻来计算,简单的单运放差分电路的CMRR大约就是它的电阻匹配度,这个你可以自己算。

我说用参考源抬高输入直接测量是针对某些共模电压很精确的前端电路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不考虑CMRR。但是楼主的电桥不能这么干。所以得依靠你的放大电路的CMRR。就这个逻辑。

网友J:
引用 网友L:
CMRR按照定义就是共模电压变化1V等效的差模输入电压变化量(实际计算的时候是算输出电压的变化量,然后再 ...

好像说的是一样的啊?

输入共模电压 △Vc*共模增益Ac= △Vo,输出变化等效到差分输入的变化为 △Vo/Ad差分增益---产生的差分偏差就是△Vc*共模增益Ac/Ad差分增益,而CMRR=Ad差分增益/共模增益Ac,而差分偏差=△Vc/CMRR。

你说的是共模偏差产生的误差,就是板子与板子之间的共模偏差(两个板子)

我说的是共模电压产生的误差,是板子与理想情况的共模偏差(一个板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好像说的是一样的啊?

输入共模电压 △Vc*共模增益Ac= △Vo,输出变化等效到差分输入的变化为 △Vo/Ad差 ...

这里有别人的计算
http://news.cecb2b.com/info/20140901/2694225.shtml
算得的结果是CMRR是电阻匹配度的50%
也就是说1%电阻的CMRR是50倍
我没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说的是一样的啊?

输入共模电压 △Vc*共模增益Ac= △Vo,输出变化等效到差分输入的变化为 △Vo/Ad差 ...

定义一样,但实际算的时候不管差分还是共模,都是算到输出端,然后折算回来再比较的。测试的时候也是如此,都是在输出端测了然后折算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里有别人的计算
http://news.cecb2b.com/info/20140901/2694225.shtml
算得的结果是CMRR是电阻匹配度的 ...

是啊,但是你没注意他有个前提条件是单位增益么?楼主的电路如果是单位增益那就没有用处了,我也贴几个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啊,但是你没注意他有个前提条件是单位增益么?楼主的电路如果是单位增益那就没有用处了,我也贴几个图 ...

没错
你原本的电路增益会乘到CMRR上(如果运放完全理想)
问题是楼主之前是拿仪放来比的啊,通常的仪放CMRR最低也有80db(1万倍)就是增益1的时候,因为这是最坏情况
你自己搭电路要跟仪放对比,也得比最坏情况,不是吗?
最好情况跟运放自身的参数有关,不好简单计算
我自己用的AD8226,在增益100-1000倍的时候都是120db的CMRR,在增益1的最坏情况也有86db(4万倍)的CMRR
这就是差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没错
你原本的电路增益会乘到CMRR上(如果运放完全理想)
问题是楼主之前是拿仪放来比的啊,通常的仪放CM ...

不是说运放完全理想才乘以电路增益的,而是书中就这样定义这个CMRR参数的。

我说的也不是对比,只是理论计算简单差分电路共模电压产生的误差。

我相信仪放参数更好的。

网友:
TLC2252 这个似乎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是说运放完全理想才乘以电路增益的,而是书中就这样定义这个CMRR参数的。

我说的也不是对比,只是理论 ...

如果运放不够好,增益100倍的cmrr就不是增益1的值*100,而是要小很多。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如果运放不够好,增益100倍的cmrr就不是增益1的值*100,而是要小很多。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

恩,所以我说理论计算么。验证之前不都的理论上算算么。

还有一点关于共模电压偏移产生的误差我觉得这样计算不正确,而是应该按我那种计算。比如一个板子产生100mv误差,另一个产生102mv的误差,不能说误差就是2mv,而是102mv的。因为要拿单板的实际情况跟理想情况对比才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恩,所以我说理论计算么。验证之前不都的理论上算算么。

还有一点关于共模电压偏移产生的误差我觉得这样 ...

不是的,
你知道有个系统误差在100mv左右,那么在软件里减100就行了,这个误差就没了,只剩下"误差的误差”才是真正的误差。
所以我说如果共模电压很稳定,根本不用管cmrr,你能减掉它就行了

网友M:
楼主既然用单片机的AD来做ADC转换,这个精度要求比如不会高了,而且你最终的目标就是单片机得到数字量,没看到你的速度要求,不好推荐,实际精度也没有明确的指标,哪怕一个大致的参数要求范围至今没有看到,除了你不断重复的mV信号。

你这个案子选择AD620或者用几个精密运放来搭建放大器,我个人感觉,你的选型方向错了,会使得你的整个方案成本很高,而我看到的是你一直在评估成本,似乎这是一个对成本很敏感的案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不是的,
你知道有个系统误差在100mv左右,那么在软件里减100就行了,这个误差就没了,只剩下"误差的误差 ...

你说的跟123楼一个意思(“比如很多时候用一个参考源来给小的被测电压做偏移”)

你看129楼的回复和134楼的最后图片。就是说共模产生在输出产生的误差有可能是+100mV或者-100mV是根据不匹配的位置决定的。所以软件中也不好做补偿。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跟123楼一个意思(“比如很多时候用一个参考源来给小的被测电压做偏移”)

你看129楼的回复和134 ...

如果电路已经做好了,那么这个误差就定死了,出厂校准的时候可以记住这个。不能补偿的是它的互换性误差,也就是这个传感器100,下一个传感器105,或者是温漂,冬天95,夏天105
楼主用ad620一样要有出厂校准的,你想想,只有1000uv的信号,而仪放的零点也有100uv数量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如果电路已经做好了,那么这个误差就定死了,出厂校准的时候可以记住这个。不能补偿的是它的互换性误差, ...

那你每台都需要单独改程序校准么?否则像我说的可能产生正或负的误差,程序不变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1000倍,但实际不知道可以达到多少?而且倍数高了不知道能否保持线性。。。 ...

看到这类的提问方式就令人抓狂!
我说,你一直强调什么线性度、温漂之类的,那么你到要说一下,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符合你的要求啊!性能指标,特性曲线之类的东西,规格书一般都会有的。
另外,你还强调“实际上”,实际上要靠你自己测啊,同一个IC,别人用没有问题,你用却一大堆问题,你说是你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呢?你叫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那你每台都需要单独改程序校准么?否则像我说的可能产生正或负的误差,程序不变肯定不行。 ...

程序自己在测试模式下,把校准值记在flash或e2prom里就行了。这是常规方法啊,哪个高精度的东西不要每台单独校准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程序自己在测试模式下,把校准值记在flash或e2prom里就行了。这是常规方法啊,哪个高精度的东西不要每台 ...

你说的对,都需要单独校准的。不过由于共模电压产生的误差和失调产生的误差都是不定的,程序是不是首先先读取一下输出值,之后把这个值记录在flash或e2prom里,之后的程序每次将读取值减去这部分。我想这样是对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楼主既然用单片机的AD来做ADC转换,这个精度要求比如不会高了,而且你最终的目标就是单片机得到数字量,没 ...

你是不是想推荐楼主类似124楼的方法呢? 问下这种方案照比仪放的温度特性如何?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对,都需要单独校准的。不过由于共模电压产生的误差和失调产生的误差都是不定的,程序是不是首先先 ...

校准的时候不接真正的探头,而是用一个特殊的测试探头代替。
测试探头电路跟真正的探头内部电路一样,就是用4个手工调整过的高精密电阻做的电桥。测试探头要调到输出差分电压是0,共模电压和内阻都是正常探头的典型值。
板子执行一次测量,测到的值就是仪放的失调电压和共模误差的总和。记住这个值就OK,以后测到的值都减去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不是想推荐楼主类似124楼的方法呢? 问下这种方案照比仪放的温度特性如何? ...

一般来说所有特性都高于你自己用仪放搭的(假如那种慢速AD的速度够你用)。
如果楼主就是慢速应用,那他目前这种选型方案就是不合格的,该打屁股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校准的时候不接真正的探头,而是用一个特殊的测试探头代替。
测试探头电路跟真正的探头内部电路一样,就 ...

那你为何不用真正的,而用一个特殊的,每个探头的内阻和共模电压还不一样。每次还需要调节这个特殊的测试探头?就直接测量真正的不就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那你为何不用真正的,而用一个特殊的,每个探头的内阻和共模电压还不一样。每次还需要调节这个特殊的测试 ...

你一直没有明白厂家内部校准的作用。
拿来校准的那个特殊探头可以是手工精心打造的,只有一个,所有参数都准确的设好了,它的真实输出值就对应于探头的零点。
这个测试探头就拿在产线测试员手上,所有整批生产的板子都用这个探头校准一下即可。
如果你的测量电路的增益不准确,可以再打造一个输出值是精确的满量程的特殊探头来校准一下满量程。

按这个探头校准好的板子,基本上拿来测所有的探头,误差都应当很低。
当然,如果你的探头和仪器是精确绑定的,确实可以用真实的探头来测,这样精度更好,消掉了探头的互换性误差。

问题是你拿什么东西来标定这个真实探头的输出值??是否再弄一个手工打造的高精度测量仪器来标定这个真实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一直没有明白厂家内部校准的作用。
拿来校准的那个特殊探头可以是手工精心打造的,只有一个,所有参数 ...

那你有没有用“AD读取真实探头”和“你所用的精心探头”对比过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