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源低阻仪,资料写要正负电流测,取平均?

楼主(2015-07-30):
原因在回路中有接触电势,这样子能把回路中的接触电势给消掉。
                我想问的是,如果仅仅是一个方向测,会造成多大的误差?(就是这个接触电势的影响有多大)。
                                谁了解过的,能说说。

网友A:
电阻越小,影响越大,改变电流方向,两次测量抵消接触电势。接触电势与材料温度等有关,要说究竟具体多大,怎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越小,影响越大,改变电流方向,两次测量抵消接触电势。接触电势与材料温度等有关,要说究竟具体多大, ...

想知道误差在什么数量级,是毫欧,是u欧,还是n欧。这个能确定吗?

网友:
记得以前测毫欧量级的电阻,500mΩ,用烟头靠近接触点1CM,发现增大了约2mΩ;同样加热另一端,会减小几mΩ,显然是接触电势受温度影响所致。假如测量电阻两端,材料过度成对的,温度也完全一致,就几乎不影响。

网友:
交流电桥测,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都考虑到接触电势的影响了,非高精度莫属。只测一边的话,肯定误差影响很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