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AVR ISP下载软件

楼主(2015-07-30):
我是新手, 不知道除了AVR studio之外, 有没有单独的AVR ISP下载软件呢

网友:
智峰软件progisp

网友:
何事不明问度娘

网友:
自己做下载器,自己写下载软件也是可以的;
百度里有HEX文件格式的详解,单片机手册里有烧写的时序。

网友:
直接打开烧入软件,选择AVR fighter.再打开AVR.FIGHTER.XEX.就可以使用了。注意熔丝位的选择。文件的格式是.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