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直流无刷电机用哪种换向模式?

楼主(2015-07-30):
大家好,最近做电动车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器,有五种换向模式:PWM_ON,  ON_PWM,  H_PWM-L_ON,  H_ON-L_PWM,  H_PWM-L_PWM
用的是NMOS,书上用理论公式证明PWM_ON换相模式效率最好,经过实际测试,振动很大的, H_PWM-L_PWM 振动最小,其他几种振动都大,到底用哪种好啊?

网友A:
方波控制换相过程电流会过零,振动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低速,还是要想办法上矢量控制。

网友B:
我用的电动车就是正弦波控制器 72V 180A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控制换相过程电流会过零,振动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低速,还是要想办法上矢量控制。 ...

方波控制器做好了,震动可以很小,就是电磁噪声还是有点的,正弦波控制器电磁噪声几乎没有的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宽电压,7V-24V,前级无需电源器件 (有一颗是72V版本的)
2.  集成度高,外面仅需接6个NMOS即可;
3.  正弦波方式 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4.  无需霍尔
5.  电机启动无需抖动(很多直流无刷电机方案,需要在启动时抖动一下以确定转动方向)
6.  提供完整的算法库,客户直接调用电机驱动库即可,无需花时间在电机调制上。

感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能否私信此料规格,或mail给我一份规格书?hardwaredesign@foxmail.com 我们现在在做无刷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私信此料规格,或mail给我一份规格书?hardwaredesign@foxmail.com 我们现在在做无刷控制板。

您好!资料已经发给您邮箱,您先看看。

网友(2015-09-03):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这个芯片什么封装,多少P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可以重载启动么 那很屌啊 有资料发一份 125128678@qq.com

网友:
PWM_ON,  ON_PWM,  H_PWM-L_ON,  H_ON-L_PWM,  H_PWM-L_PWM
对电机驱动感兴趣  能解释下 这这个模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同寻一份资料:xiaoxichun116@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MELEXIS的芯片MLX81200之类的。如果没有量产准备,他们是不会开放代码的,有的只是方波开环启动。他们的德国经理我都一起谈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MELEXIS的芯片MLX81200之类的。如果没有量产准备,他们是不会开放代码的,有的 ...

您好,不是MELEXIS的IC,
明确是正弦波控制,全部汽车级。

其实,无霍尔,正弦波,都很多的,关键是他们零启动做得效果好。

还有,楼上留了邮箱,要资料的,我明天都会给大家发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不是MELEXIS的IC,
明确是正弦波控制,全部汽车级。

真的启动很稳吗? 寻资料一份,邮箱:wanghar@163.com。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不是MELEXIS的IC,
明确是正弦波控制,全部汽车级。

零启动很稳,一般都是脉冲定位法,高级的就是高频注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零启动很稳,一般都是脉冲定位法,高级的就是高频注入了。

不是高频注入,德国那边他们自己积累的一种算法,貌似是与过零检测相关。

国内厂商实际测试,同等大负载,效果比高频注入法要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频注入,德国那边他们自己积累的一种算法,貌似是与过零检测相关。

国内厂商实际测试,同等大负载 ...

高频注入其实不怎样,兼容性差。
这个我可以做到。快速无反转启动,静音,大惯量负载兼容,比如那种铁的大抽油烟机风叶。

网友:
是什么芯片这么牛X,  还是他们的算法做得很好?  关注一下: songjun1019@sina.com , 谢谢!

网友:
请发一份资料给我,谢谢!tony197@163.com

网友:
楼主好人,发我一份1641330472@QQ.com,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电动车就是正弦波控制器 72V 180A限流的

80安吧?180A太凶残了,是几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80安吧?180A太凶残了,是几管的?

我算是很小了啊,很多人的60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是不是TLE9879?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算是很小了啊,很多人的600A的。

那你说的一定是相电流了,我72V3KW的控制器限流才80A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你说的一定是相电流了,我72V3KW的控制器限流才80A

母线电流,不是相电流,相电流更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说的一定是相电流了,我72V3KW的控制器限流才80A

限流80A一般用在2000瓦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母线电流,不是相电流,相电流更大了啊

哥们不会是南宁的吧?那边玩车最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哥们不会是南宁的吧?那边玩车最猛了

呵呵,哪里都有人改造电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频注入,德国那边他们自己积累的一种算法,貌似是与过零检测相关。

国内厂商实际测试,同等大负载 ...

资料也给我一份看看,邮箱:llcnsy@qq.com,多谢!

网友(2015-10-19):
同求资料,不会是ELMOS的吧  amonghappy@qq.com 多谢

网友:
同求资料,reset2007@qq.com多谢!

网友(2016-02-18):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同求资料,liufly65420@sina.com.cn

网友(2016-05-31):
引用 网友C:
HI, 我有1颗  无霍尔直流无刷驱动IC(内置cpu) ,可以实现一下功能,您可以看看。是德国的,不是中国的。

1 ...

你好!对你说的这个IC比较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哪里都有人改造电动车

我也在南宁

网友:
同求资料,zhankai1010@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