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8051 仿真器没有反应 ??

楼主(2015-07-30):
大侠们好,最近在仿真c8051F380 的芯片,会出现如下图的情况,想请教下是什么情况啊,
看门狗也关闭了。

网友A:
安装新华龙的仿真器驱动for uv 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新华龙的仿真器驱动for uv 了没有

安装了,也还是不行啊

不知道你有其他的好方法没有啊

网友A:
jtag线刷写固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线刷写固件有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你下断点了没有,你在点一下”X",停一下程序,看看代码停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断点了没有,你在点一下”X",停一下程序,看看代码停在哪了?

点击 x 没有任何反应,程序好似是跑飞了或者是没有反应啊

网友B:
多点几次红叉,会直接退出仿真,如果是这样就要好好检查代码了

网友:
源代码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点几次红叉,会直接退出仿真,如果是这样就要好好检查代码了

程序下载到c8051单片机里面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只是仿真不行,貌似有时仿真又可以,但是大部分仿真不行,纠结的狠辣

网友C:
看门狗在哪地方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在哪地方关的?

程序一开始就关闭了

网友A:
可能是跳到空的代码段里面了。uv有时候检查不出未知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跳到空的代码段里面了。uv有时候检查不出未知的函数。

哦,那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C:
看门狗要在启动文件里关,不能在自己的程序文件里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要在启动文件里关,不能在自己的程序文件里关

哦,在.c 住函数里面关不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要在启动文件里关,不能在自己的程序文件里关

果然效果不错,在启动文件里面加上
MOV 0D9H,#00h  ; CLOSE WATCH DOG

如下图所示,目前效果灰常好啊

网友A:
启动文件的有和没有对程序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文件的有和没有对程序有什么影响?

没有试过哦,我只知道在ucos下,如果没有启动文件是不行的,

网友:
我都是在主程序里面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