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周期应如何计算

楼主(2015-07-30):
使用51内核SOC芯片,实际使用晶振32768HZ,软件里倍频  3.2M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j)//mcu=3.2M时为1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while(j--)
        {
                for(i=0;i<57;i++)
                {
                        _nop_();
                        _nop_();
                        _nop_();

                }
        }
}
执行这段代码1MS,是如何计算的呢,  (1/32M)*4*3*57吗,这个芯片一个指令周期,包含4个时钟周期

楼主:
这样算出来的结果,不是1MS呢,对不上啊,有哪位知道如何计算不

网友:
用示波器看

网友:
实际是多少?久了点不是很正常...

网友:
转成汇编去算

网友:
示波器看++;

网友:
while判断不需要时间?for判断不需要时间,SOC有你这样聪明就好了。

网友:
用汇编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惑了~~~~~~~~~~~~~`

楼主:
好的啊,还是用示波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