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RT-Thread的迷茫??

楼主(2015-07-30):
裸奔多年, 下了份RT-thread的源码和编程指南,  硬着头皮把编程指南大概浏览了两遍, 把源码打开看了看。基本上能看懂。  比方想要做一个AD采集的线程,又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如何能让自己的程序融入进rt-thread,  这个我觉得应该有详细的介绍比较好?  还是我看的不细,漏掉了一些东西? 求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看下rtt串口的模型,系统中所有设备都有device模型,不过我觉得AD好像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rtt串口的模型,系统中所有设备都有device模型,不过我觉得AD好像意义不大 ...

RTT串口模型已经看完了。 都是一些实际的接口函数。  并不知道真正应用的时候该怎么应用,    还有, 所有的都有模型?  在哪里啊。      BSP里(STM32f407)的project里,打开工程, 只有usart  serial的模型。

网友B:
细看手册,上论坛,找教程。
创建一个线程,然后里面写你的代码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看手册,上论坛,找教程。
创建一个线程,然后里面写你的代码就是了。 ...

关于RTT的各种组件和内核代码,需要详细的都看一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RTT的各种组件和内核代码,需要详细的都看一遍吗。

看并看懂肯定没坏处

看不懂就先看文档和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细看手册,上论坛,找教程。
创建一个线程,然后里面写你的代码就是了。 ...

主要是你的代码循环一次后,要释放CPU资源。

网友:
坛里好像都有相关的开发板教程吧,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的代码循环一次后,要释放CPU资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并看懂肯定没坏处

看不懂就先看文档和例程。

好的。 现在在看一起来学RT-THREAD

网友:
先用起来,再详细看内核源码

网友:
本科学过操作系统没?
没有的话我觉得你得先补下。

网友D: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是不知道RT-Thread是怎么回事,你是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多任务设计。打个比方,RT-Thread是一个画笔,你需要的是如何使用画笔去画画的知识,你就是把画笔的构造搞得再清楚,对如何画画的问题帮助也是有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是不知道RT-Thread是怎么回事,你是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多任务设计。打个比方,RT-Thread是 ...

这个形容很贴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形容很贴切

你缺失的是多任务的思维方式。你从这个角度去补充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缺失的是多任务的思维方式。你从这个角度去补充好了。

你怎么回复到我那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回复到我那楼了?

不好意思,搞错了。

网友F(2016-01-07):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搞错了。

大师我也有类似的疑惑,缺失多任务的思维方式;请教,该如何补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师我也有类似的疑惑,缺失多任务的思维方式;请教,该如何补习呢?

首先,学习多任务之间如何进行数据通信——这是掌握基本工具(操作系统基础知识,注意不是如何编写操作系统)
其次,学习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实际应用中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比书本上的要复杂),主要考虑二者的速度存在差异时候的处理方式(操作系统和数据结构的基本知识)
最后,学习数据流,这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高级形式,通过数据流图,学习任务的设计和划分方式(软件工程的基本知识)

差不多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D:
首先,学习多任务之间如何进行数据通信——这是掌握基本工具(操作系统基础知识,注意不是如何编写操作系 ...

傻哥说到根本了,学习!!!

网友:
有同感,不熟悉任务的划分与设计

网友:
任务的设计还是重点

网友(2016-05-06):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用,说白了就是不懂怎么使用才做系统,没有使用操作系统设计任务的能力,之前做过安卓的开发对任务线程有了一些了解,所以搞了本讲操作系统的书再看,必须要能弄懂最基本的那几个问题,线程通信,任务调度,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才行

网友(2017-08-06):
去看一下周航慈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