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更新成功 但是怎么切换本地账户?

楼主(2015-07-30):
有人说取消连接 但是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难道不是跟win8类似?
开始不要连接wifi就可以跳过那个了

网友:
试用30天???

网友A:
我的升级完后,就是本地账户呀

网友B:
开始  -》设置-》账户-》改用本地账户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升级完后,就是本地账户呀

只要登陆商店就会变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  -》设置-》账户-》改用本地账户登录

没有改用本地账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