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升级中...

楼主(2015-07-30):
Windows 10 升级中...

楼主:
升级完成后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升级失败   郁闷啊

网友A:
楼主,如何升级,对之前在win7上的软件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
哈哈,我昨天升级的,目前用到的软件都支持,这个不错
微软这次模貌似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升级,对之前在win7上的软件有没有影响啊

用微软官方升级助手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完成后是这样的.

为什么开始菜单默认是竖的? 你之前是竖的吗? 我的事横的(正常那种), 要是和之前的设置一样的, 那么这个的升级确实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微软官方升级助手升的。

我的事自己下载的iso文件, 解压点setup安装的。 也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开始菜单默认是竖的? 你之前是竖的吗? 我的事横的(正常那种), 要是和之前的设置一样的, 那么 ...

是的,连任务栏都保持着。

网友:
我用安装包直接升级的,我的升级完后就是第一次启动特别的慢,等部署完成后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连任务栏都保持着。

用鼠标左键在任务栏上按住不放,直接把它拖到下边试试。记得要解锁任务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鼠标左键在任务栏上按住不放,直接把它拖到下边试试。记得要解锁任务栏。 ...

我的是意思是,  我在 Windows 7 里任务栏在侧边, 升级后还是在侧边, 完美无缝升级.

网友:
我也正在升级中

网友:
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请不要关闭电脑

网友:
不改变资料和软件的情况下升级就慢点  不过真心值得  不用重新装软件了  不然一个matlab就好几十分钟

网友:
“苏菲3”升级WIN10中。。。。。。

网友:
已经完成,试一下各个软件正常不。

网友:
升级了以后发热严重啊。。

网友D:
桌面图标无法拖动,怎么解决。

网友E:
用了一下, 感觉显示的文字没有WIN7的细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一下, 感觉显示的文字没有WIN7的细腻

为什么啊? 我怎么没发现, 看来还是我不敏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桌面图标无法拖动,怎么解决。

没有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之前win7 桌面设置为 自动排列 了。你看看。

网友:
升级win10以后启动速度巨慢,1分半钟,原来win7 x64 不到30秒。
果断重装一遍,启动速度快多了。

网友:
重装时遇到输入序列号,一概跳过,安装完毕,已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之前win7 桌面设置为 自动排列 了。你看看。

没有,但是我有安装fences,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最近更新的显卡驱动会蓝屏,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升级成功后桌面总是无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之前win7 桌面设置为 自动排列 了。你看看。

果然跟fences有关系,卸载fences,重启后就好了。

网友F:
用惯win8的后,开打开始后又感觉少了什么,不过新系统还是 很赞的,就是估计以后天天得装补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惯win8的后,开打开始后又感觉少了什么,不过新系统还是 很赞的,就是估计以后天天得装补丁了 ...

看已经开始更新补丁了.

网友:
win10不错,预览版我记的不支持的软件,正式版升级后好像一切正常。

网友:
有盗版的升级成功win1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一下, 感觉显示的文字没有WIN7的细腻

后面用搞了下笔记本, 我的笔记本上部分软件(系统自带)字体也是发虚。整了半天, 原来是高分屏惹的祸,台式机24寸的屏幕则没事。

不过这个问题怎么看, 从对高分屏的体验优化来看, 是远好win7和xp的, 但是高分屏的优化还是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