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升级到WIN10 失败,错误代码C1900101

楼主(2015-07-30):
今天早上打开电脑(晚上不关的,程序员都懂)发现收到WIN10更新,并且已经下载完成。公司10M的企业光纤。

点击安装,前面都比较顺利,一共三个栏目,【复制文件,安装系统,配置系统】在进入配置系统后,黑屏,硬盘灯常亮。等待3个小时,没有反应。

强制重启后,回滚系统。

在网站上查询  对该代码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而且 网上也有不少用户出现这样的错误代码。尤其是品牌笔记本。

我的电脑,DELL 15H 5373 正版WIN8.1 预装的。

网友A:
我升级了两台,都很顺利。刚开始是想在线升级,结果失败,刚启动安装工具就失败了,我的是机器自带的正版win8.1.
后来下载了官方iso文件安装的,选择的是专业版,安装过程简单,双击iso文件,系统自动加载一个虚拟光驱,执行其中的安装程序即可。
不过中途要提供key,就用了本坛的。还有一个问题,这样安装不能选择保留原来的系统安装的各种应用程序,只可以保留用户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升级了两台,都很顺利。刚开始是想在线升级,结果失败,刚启动安装工具就失败了,我的是机器自带的正版wi ...

请问一下升级win10后那个windows old 文件夹怎么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升级了两台,都很顺利。刚开始是想在线升级,结果失败,刚启动安装工具就失败了,我的是机器自带的正版wi ...

我是不希望重新安装,没那个必要。。。。

感觉微软 也就那个样,安装系统 不能保留以前的程序这样的问题一直都不能解决。

网友:
我升级后出现着桌面总是无响应。。最后只能刻盘重新安装。

网友:
我升级了两台电脑,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
升级一台华硕  一台惠普 没问题

楼主:
今天按照 DELL工程师的建议 重新升级,结果还是一样。而且听说DELL的电脑升级成功的不多。

个人觉得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照 DELL工程师的建议 重新升级,结果还是一样。而且听说DELL的电脑升级成功的不多。

个人觉得可能是 ...

IBM T60P IPS 1600X1200

网友:
从笔记本8.1升级到10,网络连接啥都没有

网友C:
测底上不了网了。。。咋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底上不了网了。。。咋破。??

回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升级win10后那个windows old 文件夹怎么删掉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 ... -Windows-old-folder

网友:
回滚成功。。。。。然后到安装程序里删除 cisco vpn,再升级就ok了。。。。大家升级前,最好先把这个vpn删掉,免得像我一样折腾。

网友:
我的在最后报80070004-4000D,折腾N次,无解,估计公司装了加密软件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好,修补了win8.1的一些小bug。安装过程什么都没有需要提供。只不过所有软件都需要重新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