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将军T176款TPMS胎压报警器一定要装在轮胎里才能配对吗

楼主(2015-07-30):
刚刚入手了铁将军T176款TPMS胎压报警器,我们是搞电子的,肯定要先研究下,测试中发现几个疑问,还请老师们帮忙解答:
1、四个传感器还没装轮胎里,就先测试主机,发现通电后,主机显示器亮了几秒钟,就灭了
2、四个传感器还没装轮胎里,就先测试主机,发现通电后,按照淘宝客服说的,长按十秒或者连续按5次就能到配对界面,可是按照做了后,显示器依然没亮
3、长按主机SET键,再通电源,发现主机显示从1到9倒数,貌似产生了清零复位现象
疑问:这款TPMS一定得要装在轮胎里,然后安装客服说的“按工具键按5下听到B一声以后,对应轮胎放气,然后显示气压值并且B一声以后再按一下工具键,这样就匹配好了一个轮胎 ,然后进行下一个轮胎匹配,4个轮胎都匹配好以后,长按工具键2秒就可以保存”这种方法来配对吗?不装在轮胎里,传感器感受不到气压。是不是不能配对,还有主机也不工作的?

网友:
打算买车,关注

网友A:
怎么才能装进轮胎里面?转动时它在里面乱动,不会影响它的性能和洗车的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装进轮胎里面?转动时它在里面乱动,不会影响它的性能和洗车的安全吗? ...

装到原来气门芯位置的。。。

网友:
哦,在外面容易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装进轮胎里面?转动时它在里面乱动,不会影响它的性能和洗车的安全吗? ...

内置的要去汽修店装的,传感器卡死在轮胎里的,装完还要配重和轮胎动平衡

网友:
轮胎的反射器,需要一个“启动”的过程,脱离休眠状态(运输,销售环节),进入工作状态。而且配对时候,跟正常工作不同,发射密度高些。

网友B:
这个充气,再放气的过程,正是激发“配对”模式的手段。
因为正常情况,这种情况很难出现,除非爆胎.
一般来说,发射器芯片还有个低频LF接收通道, 可以通过特定工具(LF发射器),对发射器做些配置动作. 那样增加成本考虑,操作也麻烦
re "这款TPMS一定得要装在轮胎里,然后安装客服说的“按工具键按5下听到B一声以后,对应轮胎放气,然后显示气压值并且B一声以后再按一下工具键,这样就匹配好了一个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气,再放气的过程,正是激发“配对”模式的手段。
因为正常情况,这种情况很难出现,除非爆胎.
一般来 ...

你好,谢谢你的精彩答复!我有测试过,就是还没匹配好的传感器不装在轮胎里,只对传感器感应口进行吹气,我是用气泵嘴吹的气,压力足够了,但是主机还是没反应,匹配不了!如果按照你这样说,那铁将军他们出厂时候,是怎样配对好传感器和主机的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2015-12-22):
有很多都是装在气门嘴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