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扫描局域网中具有相同IP所地址的主机,并对其进行修...

楼主(2015-07-30):
公司有一款设备出厂时都会配上一个默认的IP地址,现场安装后,所有的设备都是相同的IP地址,需要进行修改,现在的做法是单个进行上电,然后通过PC进行IP地址分配。但是这样很麻烦,因为设备安装的位置不在一块,修改起来麻烦。有没有方法做到,所有设备接到一个局域网同时上电,然后通过PC进行扫描,再逐个分配IP。海康威视的网络摄像头的IP地址出厂都是一样的,但是可以通过PC的扫描工具,扫描到所有的摄像头,扫描后可以看到所有的摄像头IP地址一样,然后可以单个进行IP地址的分配,不知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在第二层,用MAC地址通信。

能不能架个DHCP服务器?

网友:
一般都是DHCP自动分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第二层,用MAC地址通信。

能不能架个DHCP服务器?

不能用DHCP,IP地址与设备所在位置有一个对应关系,所以需要手动设置, 使用MAC地址怎么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DHCP,IP地址与设备所在位置有一个对应关系,所以需要手动设置, 使用MAC地址怎么通信? ...

ISO一共有7层,在同一交换机下,只需要用到第二层就能通信了。
或者发个特殊的UDP广播包,客户机收到广播包回复自己的IP和MAC就行了,分配IP也可以用广播的方式,有唯一的MAC就能识别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一共有7层,在同一交换机下,只需要用到第二层就能通信了。
或者发个特殊的UDP广播包,客户机收到广播 ...

分配IP用广播的方式??? 广播的方式那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接收到呀,我需要逐个进行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配IP用广播的方式??? 广播的方式那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接收到呀,我需要逐个进行修改 ...

参考串口多机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串口多机通信。

是不是发送到报文里面就携带对应设备的MAC地址,设备只有收到与自己相同的IP地址才进行IP修改,不同的就不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发送到报文里面就携带对应设备的MAC地址,设备只有收到与自己相同的IP地址才进行IP修改,不同的就 ...

对,收到报文里信息与自己MAC地址不同的,直接丢弃就可以了,和串口多机通信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收到报文里信息与自己MAC地址不同的,直接丢弃就可以了,和串口多机通信很像。 ...

Thank you,明白了

网友:
默认先DHCP,一旦正常后,就可以修改为静态。

网友:
给你个建议:如果不能用DHCP,可以更改设备程序,根据MAC地址生成默认IP。这样就唯一了。。。

网友:
这个不太懂啊

网友:
还有个办法  全用一个私有网段,ip按mac随机。 pc设置前,切换到那个网段来广播搜索

网友:
感觉海康就是这样的,下次有机会测一下

网友:
海康那是dhcp

楼主:
默认不是DHCP,当然可以配为DHCP,

网友:
先搜索到所有的mac地址(可能要到交换机上去看或者抓包软件才行)
然后轮流用arp命令绑定mac和Ip,
再用软件连接该IP,设置该设备

楼主:
今天用 winshark抓了下 海康威视的工具扫描网络摄像头的过程(假设pc的IP地址为192.168.20.100):
1. 打开工具,就会发送 255.255.255.255 和 192.168.20.255 广播包,里面携带固定的信息(一些字符串),但是设备没有返回信息
2. 点击扫描,会发送224.0.0.22组播信息,邀请加入239.255.255.251组播地址; 设备会向255.255.255.255 广播信息(里面携带设备网络参数:IP, GATEWAY ,MAC)及239.255.255.251发送组信息(里面携带设备网络参数:IP, GATEWAY ,MAC)
3. pc收到设备的信息,就知道设备的IP及MAC
这个过程和预想的差不多,只是增加了组播的过程,貌似作用是可以穿过路由器,广播信息是不能穿过路由

但是PC修改IP的过程和预想就有点不一样,也没有看懂:
里面发送SSDP UDP BROWSER IGMP ARP MDNS报文, 查看了这些报文,没有看到pc向设备发送要修改的IP,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出设备IP确实修改过来了,还请高手解读,附上图片及抓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