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256MU806无法连接PICKIT3 提示目标器件ID(0x0)

楼主(2015-07-30):
各位老师好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正交解码,因此选用了dspic33EP256MU806这款单片机,板子是四层,贴片机焊接。上电测试发现PICKIT3或ICD3无法连接目标单片机,显示提示为:”目标器件ID(0x0)与期待的器件ID(0x18610000)不一致。“测量各VDD,VSS连接正确且电压均正常为3.3V。VCAP引脚焊接为10uf贴片0603独石电容.测量VCAP对地电压为:3.08V。数据手册标准电压值应为1.8V。请问各位老师,什么情况会使VCAP对地电压变为3V左右呢?请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非常感谢。
      附上单片机原理图与报错提示截图,谢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看

网友:
w1跳线要打开,或者减小c10的值,pf级

网友:
dspic33EP256MU806 多少钱一片?

网友(2015-09-08):
我也这在使用这款单片机,买成40多大洋

网友(2016-11-28):
您好,请问您的这个问题当时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DSPIC33EP512MU810,烧程序和您遇到同样的提示(目标器件ID与期待的不一致),不过我的VCAP电压正常,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