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V的工作电压,最小绝缘间距才1.6mm !?

楼主(2015-07-30):
下摘录一段话:“这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布线间距和试验耐压之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有关指导PCB 布线的文献中鲜有这样的定义或描述。UL 的专家在镀银PCB 板的分析实验中发现,平行导体之间的耐压和导体间距完全是一个线性函数关系,和导体表面处理工艺没有瓜葛。根据这一实验,UL 在UL796 标准中规定了印制线路板耐压的测试标准是40V/mil 或1.6KV/mm。这一数据对指导在PCB 导线之间设置能够承受Hipot 的耐压试验的安全间距非常有用。举例说,根据60950-1 表5B 的规定,500V 的工作电压之间的导体应该要满足1740Vrms 的耐压试验,而1740Vrms 的峰值应该是1740X1.414=2460V。根据40V/mil 的设置标准,可以计算出PCB 两导体之间的间距应该不小于2460/40=62mil 或1.6mm”。【来源:《PCB布线中安全的电气间隙和盘点距离设置策略》】

很让人费解。500V的工作电压,最小间距才1.6mm !,即使是再好的环境(污染等级Ⅰ级)、再好的绝缘材料,这连EN60950中要求的最小电气间距都达不到,而且还是耐压试验标准。怎么解释?

网友:
我只知道电气强度测试是DC500v,可能特殊行业有高标准!

网友:
工业标准板内爬电距离最小6mm

网友:
我们带市电的电源原副边一般留8.几mm。

网友:
还是镂空好~不怕PCB污染爬电

网友:
实验室环境特别干净?

网友:
镂空两侧也爬电,不知为何不怕?

网友A:
一般电击穿不但与间距有关,也与介质的介电系数有关。一般在干燥的空气中击穿10mm约1万伏,1mm就是1千伏。当然,安全距离至少是他的两倍以上。对PCB因为其介电常数比较高,所以线间安全距离会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击穿不但与间距有关,也与介质的介电系数有关。一般在干燥的空气中击穿10mm约1万伏,1mm就是1千伏。 ...

这个也得看条件的,PCB分coated PCB和非coated PCB(暂且这么叫吧),前者要求的电气间距比后者小3倍+

楼主:
至少,我所见的500V电压等级的产品没有按至少1.6mm来设置间距的(一般按5mm,下限好像是3.5mm——有条件的),我觉得UL要求的这个范围太窄,产品的适用范围会受限。一般见得比较多的还是按IPC 2221标准。这个受认可的范围比较广(欧美,亚洲,etc.)。

网友(2020-04-24):
电气安全间距  mark

网友:
是否考虑绿油的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