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台笔记本,是买14寸还是15.6寸呢。

楼主(2015-07-30):
平时多用于画图和写程序,1080P是肯定要的了,现在就纠结买14寸还是15.6寸。
14寸好处当然就是携带方面了;但是15.6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有个小键盘,画图会比较方便,屏幕大看起来也没那么费劲。你怎么样看?

网友:
经常带身边经常去客户那里就买个小点的
大部分时候不动就买个大点的

网友:
14和15.6寸有多大区别?

网友:
卖17。5的

网友:
首先看你对小键盘依赖性强不强,强的话直接15.6,选个轻薄得点背着也还行

网友:
1080?你跟眼睛过不去啊,又不是看电影

网友:
1080P不调大windows字体的话,也就15.6的还能看,14的就很难看了
调大了字体,有些软件就会不正常,窗口右边的内容会看不到。

网友:
15.6也会娴小的,不如买个11寸的,然后外接显示器

网友:
http://item.m.jd.com/product/1330492.html可能适合你,15.6寸,1.9公斤

网友:
我  14的  接了个 4K 40寸电视。  感觉有点看不过来。

网友:
15.6寸其实没大多少

网友:
刚刚买了一个15.6寸的电脑,我只能说太重了。。。。真的不如买个轻便了外接一个显示器。

网友:
买个苹果的pro吧

网友:
1080P还是大点好 人们不是喜欢大的么

网友:
1080P的话15.6寸也小了,别年轻轻的就把眼睛累坏了

网友:
15.6,1080的,字体调到125%,不然眼睛非常难受。真的很重,出差时候想摔掉,又没舍得

网友:
买个mac air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体调到125%,很多软件显示不正常。

1080P, 我感觉需要20寸以上才行!

是的,很多软件找不到[确定,取消]按钮,特别是AD,导致只能按alt+F4关掉

网友:
笔记本1080p就是个蛋,还是扯的,
高分显示外接显示器最靠谱,

网友:
声明:我和楼主商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比较认同楼主的观点而已。
         近1年先后买过3台二手笔记本,刚刚的!

        其实90%的人笔记本电脑买二手的就够用了,普及点常识,让你省一半的钱
        http://bbs.tianya.cn/post-free-5106735-1.shtml?

网友:
2个规格 都买一台, 就不用老纠结了

网友:
古2真

PS:外接个显示器,干活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
显示器分辨率支持1080, 但不一定要用这个分辨率嘛,  你可以把把桌面分辨率调低一个档次,  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15寸1080 ,字调到150%勉强凑合看,有些软件显示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过液晶吗?

如果你用过,只能说你NC了。

至少我的电脑调分辨率就好了,  比调dpi字体什么的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只要不是使用最佳分辨率,显示效果都很差的,模模糊糊。

这个你都不知道? ...

我的15寸的,  按提示的最佳分辨率1080p的, 字体和图标很小没法看。
调到900p会比较舒服,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网友:
液晶屏只有一个唯一的物理分辨率,当设置分辨率与物理分辨率相符时,点对点显示,效果最好。设置的分辨率与物理分辨率不符,画面就会很模糊的

网友:
不经常带走的话,推荐1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5寸的,  按提示的最佳分辨率1080p的, 字体和图标很小没法看。
调到900p会比较舒服,  你不信我也 ...

在这个问题上,我支持老大的说法,至少我见过的液晶屏都是只能用在最佳分辨率上显示效果才完美,换其他分辨率确实会变的模糊,当然也不能排除你用的显示器比较先进,会比较完美的适配不等比例的分辨率

我用的dell的一款笔记本,15.6寸,最佳分辨率1920*1080,字体和图标都显示很小,看起来很累,没办法只能把笔记本凑得很近,这样当然对眼睛是不好的,我试过调小分辨率,这样能让显示的字体大一点,但是分辨率能往下调整的分辨率 1920,1440,1366,1360,1280,1024等等效果都很烂,没办法,我只能用回1080p,稍微调大一点字体显示凑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5寸的,  按提示的最佳分辨率1080p的, 字体和图标很小没法看。
调到900p会比较舒服,  你不信我也 ...

显卡处理的一个像素对应显示屏上的一个像素,应当是最佳效果。

如果字小,调分辨率,显卡处理的一个像素对应显示屏上的(不是整数个)像素, 则效果真差。

网友:
17.5 英寸,1920x1080  字体也太小了

网友:
还是买个14寸的吧,平时可以再买个屏幕外界 想多大都行

网友:
是的,用macbook pro 2560*1600分辨率,虚拟机win7,用2560*1600分辨率图标文字等太小,降低其它分辨率都模糊,除非整倍数地降,比如降到1280*800(相当于1/4)这样,这样仍然可以是点对点,只不过一个像素变成4个而已,这样才不会模糊,不过win10对Retina屏的支持更好,所以直接用2560*1600效果也很好。

网友:
我12寸的1080P……,看起来太吃力了。还好平时都外接。

网友C:
現在買筆電最好事先查清楚規格及價格 ,小心不要被低價格給騙了,
上周在華強北買筆電 , 問了一台宏碁的S7 現場報價4900元,當時沒決定, 回來一查要7400元 , 當下以為銷售報錯價了 ,
第二天再去找V系列 i5產品 其他家報3200元,就這一家報價2700元,當時就確定購買 ,
來到取貨點 先交錢 後試機, 發現機器慢的像烏龜爬一樣,跟展示機根本就不是一個檔次, 當然當場要求換機,
這應該是貓膩的第一步 , 如果你換機,  恭喜你 正式踏入他們的圈套中,
於是他們會跟你說這型號爛啦!這型號有問題啦!
用一台賽揚產品跟你說i5只是雙核,賽揚是4核比較好 ,
如果你不上當 , 就再拿其他產品跟你盧, 從下午2點多耗到晚上8點多,
最後自己受不了, 還是要拿原來的型號,自己負擔發票錢, 請他們開發票,
準備回家試不行的話7天內換貨, 結果換他們不肯了,死活就是不讓你以這價格拿這型號產品走,
最後妥協加700 買台E系列 i3 產品 , 網上查是3200, 我花3400元,還浪費半天時間,

真不知道為何買賣東西現在變得如此不堪?

网友:
1080P起码要到23.5寸屏幕看起来才不累.

网友:
我觉得23的比较合适

网友:
从发展看~~~~~~~~~应该选择15.6的

网友:
使用最佳分辨率! 字体调到125% 算是顺眼!1.2左右的眼睛。

网友:
买个小且轻便的,电池比较耐用的,平时带着走方便,固定的地方,比如家里或者办公室,外接一个27寸的曲面屏,效果杠杠的

网友:
个人建议:男人就15.6吧,14留给女人吧,跟女人抢东西的男人,不是个好男人。分辨率普通的就行,多关注下接口扩展口,电工比较关注这个,确实也很重要。

网友:
经常携带的话建议13.6吋或是超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買筆電最好事先查清楚規格及價格 ,小心不要被低價格給騙了,
上周在華強北買筆電 , 問了一台宏碁的S7  ...

这是华强北十年前的招数了,有点OUT了

网友:
不缺钱真的没必要二手。毛病多,而且新本价格也不贵,3k5独显i5神马的,杠杠的,小键盘这东西确实不常用,不知你做图是什么软件,现在大多数快捷键都能满足个人需求了。
经常背就14寸,而且类似超极本,RMBP的厚度就差不多了。钱多的话直接上RMBP15.4寸,13.3寸的没独显。固态硬盘很快,即便是混合硬盘也好,

网友:
自己买了台15.6寸的,在家工作或休闲使用的话感觉还是外接显示器和外接键盘好使,所以建议买尺寸小的,反正现在液晶显示器便宜到笑。

网友:
刚淘了一个二手UX501JW , i7 8g 256G ssd. 平时我老婆在家用出差我用.办公用的是17.6寸的

网友:
还是买个17.3寸的,屏幕大点对眼睛有好处。

网友(2016-03-30):
1080P ,字调到125%凑合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