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升级了win10. 感觉不错

楼主(2015-07-31):
睡觉前开始更新, 半夜起来看了一下,早上进行了配置。

然后使用了10分钟左右 ,操作上和win7差不多。但是硬件兼容性好了,我笔记本win7的时候很多功能键只能操作不能显示。现在可以显示了,而且自动安装了蓝牙驱动。
速度上比win7感觉能快点。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原来安装的软件都有保留,设置也基本没变。

网友:
恩,知道了

网友A:
8.1升级的 感觉确实流畅很多  不过有些软件还是不兼容  比如ramdisk

网友:
我也感觉不错,

网友B:
LZ你原来win7下不显示是因为没装快捷键驱动。 win10会自动联网搜索驱动安装。
现在BUG还是比较多,用了一天已经换回Win8.1

网友:
晚上虚拟机去试试。。

网友C:
软件兼容什么样,升级了不需要重安装软件,还是原来有的软件都可以直接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原来win7下不显示是因为没装快捷键驱动。 win10会自动联网搜索驱动安装。
现在BUG还是比较多,用了一天 ...

驱动是装了的, 专门到 官网下载安装的。
但是感觉是win7不兼容。蓝牙也是安装不成功。win10 都解决了。

先用用看看吧。

网友D:
等待 win10完善一年之后在说吧,还有软件兼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是装了的, 专门到 官网下载安装的。
但是感觉是win7不兼容。蓝牙也是安装不成功。win10 都解决了。

那估计楼主的电脑比较新了,我的升级之后,wifi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兼容什么样,升级了不需要重安装软件,还是原来有的软件都可以直接运行呢 ...

升级安装的话
原来的软件都不需要重新安装, 直接就能用。

我原来也是担心需要重新安装软件。毕竟要装的软件太多了。

另外就是楼上有人说,BUG比较多。 具体还没遇到。 因为哦我只用了10分钟左右。

我常用的几个软件都能运行。

网友E:
5年前的笔记本正从win7升级到win10,好在网速快,估计10几分钟后就完成了。安装过程提示一个虚拟光驱软件不能用。

网友F:
目前除了本地账户不能使用和不支持offfice2013以下下版本  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我安装使用两天了,遇到了一两个BUG...一个就是切换输入法的问题..好多时候都没法切换,逼迫我安装了一个搜狗输入法改成默认选项.

网友:
占用多大空间,固态硬盘30g的系统分区被8.1蚕食的还剩1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年前的笔记本正从win7升级到win10,好在网速快,估计10几分钟后就完成了。安装过程提示一个虚拟光驱软件不 ...

Demon,我的虚拟光驱也显示跟系统不兼容

网友:
我从win8.1升级到win10出现桌面无响应

网友:
STM32F4能装win10吗?

网友:
昨天晚上刚升级完。操作很流畅,正在慢慢习惯中。

网友:
升级到WIN10了,最大的好处是Retina显示屏可以用上了。

网友:
你们升级都是要输cd key吗? 还是升级完两破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等待 win10完善一年之后在说吧,还有软件兼容性

据说免费升级只有一年,一年后要110美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据说免费升级只有一年,一年后要110美刀

对于中国这种政策110¥还差不多,换成$你懂得该怎么办

网友H:
升完Win10,WIFI不能用了,WIFI能用了发现亮度不能调节了,
新系统应该这样吧,过段时间会好的

网友:
WIN8平板能装WIN10不?

网友I:
云端软件平台不能使用,然后输入法有问题,然后指纹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升级安装的话
原来的软件都不需要重新安装, 直接就能用。

常用的是哪些软件?试MDK 、Altiumdesigner这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升完Win10,WIFI不能用了,WIFI能用了发现亮度不能调节了,
新系统应该这样吧,过段时间会好的 ...

wifi 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 怎么搞定的?》

http://tieba.baidu.com/p/3333570313?pn=1
我的是参考这里的。
卸载原来无线网卡的驱动后就提醒我连上WIFI了,祝你好运

网友:
家里的台式机升了,Q6600+4G+IntelG45集显+500G黑盘,老机器,感觉很慢。
工作用的笔记本不敢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除了本地账户不能使用和不支持offfice2013以下下版本  没发现其他问题

我 2003用的好好的。
excel 和word 都能用。 其他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云端软件平台不能使用,然后输入法有问题,然后指纹有问题。

百度云 可以用
google输入法不能用。

不过微软拼音输入法也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常用的是哪些软件?试MDK 、Altiumdesigner这些吗?

Altiumdesigner 可以打开, 操作都正常。

MDK 4  5 都没有问题 能编译。

目前stlink 驱动不太正常。 说是数字签名的问题 正在解决。

编辑:在官网 重新下载了驱动,  问题解决。

网友:
现在win7用的蛮好,暂不升级

网友:
昨天就下载好了X86和X64的镜像,今天看到说微软国内合作伙伴(某迅和X60)都暂停了win10的更新(兼容性问题),犹豫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还不可以升级呀

网友:
上个月刚装过测试版,表示不好用,至少没有宣传的好用
估计正式版区别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据说免费升级只有一年,一年后要110美刀

国内家庭版零售记得好像是8百多,专业版要1千多

楼主:
刚刚试了 BARtender 软件  原来不能条码中含有字母 就不打印条码,现在也能打印出来了

也可能是打印机驱动的问题。

很多说不好用的, 我试了 原来win7的很多毛病 在win10都没有了。当然也不排除原来的win7 是盗版的原因。

唯一不能用的就是 google拼音, 不过 用了自带的微软拼音,感觉更好用了。而且有个云搜索功能,就死根据以前的文档邮件等 智能品词。感觉很好用基本不用选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 BARtender 软件  原来不能条码中含有字母 就不打印条码,现在也能打印出来了

也可能是打印机驱动 ...

谷歌拼音比较奇怪,我当时试了下也不能用,后来不知道怎么折腾了下又正常了。

网友:
我的13年笔记本升win10后一切正常,完全没有问题,玩游戏性能也比win7好

网友:
我等到坑都差不多填完了再上路。

网友:
cad2007直接打不开了,我安装的是32位的。

网友:
win10感觉很流畅,启动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升级的 感觉确实流畅很多  不过有些软件还是不兼容  比如ramdisk

ramdisk 有win8.1版的,很好用。我KEIL的编译目录就设置在哪里。

网友:
之前在Win7下一直搞不定招行的优盾驱动,不准备试验了。

现在保留了一台P3电脑装 XP备用。

网友(2015-09-04):
我的电脑升级win10一次成功,用起来和win7差不多。挺好用的

网友:
兼容性相比win8.1有了些提升

网友:
确实比WIN8.1流畅

网友K:
刚刚升级  OK  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刚升级  OK  完美

我昨天回滚了回来。

不过兼容性没问题。 就是自动升级功能卡在40%。
而且明显感觉速度慢了。

回滚后不适应win7的输入法切换方式了。  其他都还凑活。 另外win7 也变成没有注册版本了。。

其实还想win10. 不过有点懒得折腾了。

网友(2015-10-13):
win10用着不错啊

网友:
感觉新系统刚出,驱动不完善(特别是电子开发的某些驱动),所以,目前还用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