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AR7.3+KL25+JLinkV8的固件重新烧录

楼主(2015-07-31):
由于使用JLink是盗版的,所以在IAR上使用时出现了"The connected emulator is a J-Link clone"的提示,然后IAR就自动关闭了。
后来在网上找固件重烧,第一次烧的还是不可用,后来找了一个,需要另外升级一下才能用,所以写下这个帖子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定平台下、特定的芯片的JLink固件烧录。
先讲一下IAR的特别之处,IAR是自带JLink驱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在外面重新安装驱动,自带的Jlink驱动是版本非常高(IAR7.3中是JLink_4.9)的,所以IAR能自动识别盗版的JLink。
   IAR上出现识别克隆版本后主要有两种解决办法。
1. 在segger官网上下载一个低版本(Jlink4.5m)的Jlink驱动,然后在安装目录下找到jlinkarm.dll,替换掉IAR安装目录.../arm/bin下jlinkarm.dll,但是这个存在一个问题,低版本的jlink驱动支持的MCU有限,4.5的就不支持KL系列,所以这个方法在KL25系列来说是不行的。
2. 重新烧录固件,附件中的文件包中包含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包括烧写指南先看JLINK V8固件烧录指导,再看说明),我这要说的在重新写入SN号以后,当我们重新打开IAR软件时,会提醒JLink升级,这时我们需要点yes,让它升级,升级完以后就可以使用啦。
3. 另外当IAR7.3中MCU选择的是KL25Z,烧录选的是JLINK的话,默认会使用SWD烧录,所以不用这个不用选,当出现无法发现JLINK时检查一下SWD的4个脚连接是否正确(JLINK的1、7、9、20分别与自己的开发板上JTAG的VCC、JTMS、JTCK、GND用杜邦线相连即可),当出现灯红绿相加时检查一下JLink的电平。
4. 感谢阿莫平台!

网友A:
升级后的JLINK软件版本号是多少啊?

网友:
IAR都7.3了???用不用更新这么快

网友:
IAR都有EWarm7.4了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RM-CD-7401-8472.exe

网友:
很不错,留着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的JLINK软件版本号是多少啊?

JLINK_V4.90e

网友B:
我的也是盗版的J-link,正在为此事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盗版的J-link,正在为此事头疼。。。

可以用这个试一下

网友:
上次我的v8升级成盗版了,从此不敢折腾 了,iar7.3都出来了?
太快了!

网友:
我的Jlink也是盗版的

网友:
我的Jlink也是盗版的。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好东西。

论坛下载附件的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很多!

网友:
以前还用IAR,现在没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