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射频板子pcb布局完全参考demo行不行得通?

楼主(2015-07-31):
最近在做si4464的射频通信(119-960Mhz),老板让参考demo设计。就是参照demo板的pcb布局。请问各位这样行的通吗。大家做射频通信是怎么做的,怎么调试的。

网友:
听老板的话

网友:
听老板的话+1

网友:
老板说啥就是啥

网友:
听老大的话

网友:
DEMO板是原厂花了不少人力才出的,基本上是比较优的结果。

网友:
这太正常了。PCB层叠是否一样啊?外围感,容器件是否同一型号啊?

网友A:
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原厂的demo只是保证能用,但绝对不是最优设计。一般来说,第一版一般按照原厂demo做,中规中矩,不会出问题。第二版改进设计,根据自己电路的实际情况,重新布局优化调试,性能才会达到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原厂的demo只是保证能用,但绝对不是最优设计。一般来说,第一版一般按照原厂demo ...

谢谢,听别人说,调试射频通信用到很多仪器。

网友:
脉冲功率计,矢量信号源,频谱仪,网络分析仪,这几个有了一般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网友:
直接买模块不好了,自己做还要做各种测试认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听别人说,调试射频通信用到很多仪器。

理论上讲,搞射频需要信号发生器,矢量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仪(信号分析仪) ,功率计.......
但是实际上,一般的公司都不是搞射频的,只需做一个简单的射频电路而已。所以,不需要那么复杂,直接读寄存器里面的RSSI值,就可以看到接收信号强度了,然后调整电路,使这个值达到最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的 “参考demo设计”是器件手册里面提及到的吗?哪里来的这个Demo呢?

网友B:
这么宽,按demo吧,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宽,按demo吧,不会错

要求是跳频通信 大概800-900Mhz之间。

网友:
布局参考完全没问题 走线需要根据自己的PCB层叠、材质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原厂的demo只是保证能用,但绝对不是最优设计。一般来说,第一版一般按照原厂demo ...

看哪家公司了
ADI的射频参考设计还是很厉害的
yuhang 是专家 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