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求助 !!! CAN转TCP !!!!

楼主(2015-07-31):
CAN 总线速率500K , 总线使用率很高!!(但是没工具测试实际值是多少??)设备每60ms一个周期发送数据,其中至少有80帧CAN数据,这个设备不会变。
现在要求通过TCP网络转发出去?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可以用什么平台和方法实现?(Linux或者其他)

网友:
这个符合不算大,用stm32就够。

网友A:
CAN总线用中断+FIFO或DMA
基本上主要工作就是跑个TCP协议栈收发数据

网友:
可以找我们定制,500K还算好了。
我们都做1M波特率,负荷95%。

网友:
周立功和吉阳有现成的产品(net-can200),
细节可以直接咨询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用中断+FIFO或DMA
基本上主要工作就是跑个TCP协议栈收发数据

谢谢指导,现在准备用stm32f103+w550做个硬件平台。

网友B:
cortext m3 的片子就可以 (带can和以太网口  的会更容易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text m3 的片子就可以 (带can和以太网口  的会更容易开发)

嗯 是的!

网友C:
对成本不敏感的话,stm32f103+w5500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成本不敏感的话,stm32f103+w5500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个硬件方案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W5500还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