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的双系统平板兼容性如何?

楼主(2015-07-31):
过段时间很可能要编写win8平板上使用的程序了,想使用这样的架构……

Erp-----sql-------工控机-----+PLC+平板

底层控制走国产plc控制简单的动作。

Win8平板负责显示,参数的录入,作业单的录入,工艺卡片的读取,pdf格式或者图片格式。

那么问题来了,win8的平板,运行程序兼容性如何,现在的程序都是在XP下编辑的。

主要就是平板调用内网的文件,大概几兆大小。平板的响应响应时间允许达到十来秒级别。

楼主:
目前比较倾向于选择昂达的双系统平板,便宜

网友:
>昂达的双系统平板,便宜

what's the price?

楼主:
1000以内,有二十台设备,就是计数翻转,喷水。

楼主:
外挂式监控,仅仅为erp系统提供分析数据,大数据时代的最底层的收集。

网友:
至少得解决64bit与32位的兼容。

网友A:
建议你测试一下平板的无线网卡稳定性,我买了个昂达平板,无线经常闹情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测试一下平板的无线网卡稳定性,我买了个昂达平板,无线经常闹情绪。 ...

必须得测试。

分布式io,节点式的工控网络,都不能够解决pdf文件的阅读问题。

无盘工作站,虽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加个显示器,键盘,鼠标,没有地方放。

二十台密集的注塑机,不能够影响其他工序,所以只有平板固定在机器外壳上。

安卓和苹果的平板,虽然更常见或者更可靠,但是公司没有人会需要,倒是vc,vb的还有点人可以张罗。

网友:
昂达的电池好像会鼓包,以前买过一个昂达安卓平板,几个月没用发现电池就鼓起来了。

网友:
用小平板电脑作工位看板,不错的主意。

网友:
没用过双系统的平板,win8平板一台,使用一个月以来没出现问题,软件兼容性问题出现过,双系统肯定要差点

网友:
中柏平板,用了一月,很好。

网友:
我的昂达单系统WIN8平板用着感觉还不错。

网友:
昂达的烂货,我买了两个V975w,有时候死活开不了机,要重新按开机按钮十多次才行。等你把它用到生产上有你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