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通讯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5-07-31):
先说下问题:
整个系统有3个分站(S7300),主服务器,监控计算机
分站下面有S7200的子站若干,整个网络主要连接用的是光纤,每个分站上各有一个交换机 ,华为的2层交换机,带14个100m的电口,和2个千兆的光口
分站和服务器,中心用光纤连接
s7200和s7300的通讯用的是客户端,服务器连接,300是服务器,200做客户机
问题在这里了:一般的不远的子站和s7300通讯用的是网线,直接接的是交换机的电口,这样就没有问题,在内网的那个节点都可以访问200的子站
                   其中有个子站和s7300的距离较远,用的也是光纤,cp243的电口通过光电转换成光口,接的是交换机光口,问题就在这里了
                 奇怪的问题,s7300的分站能和s7200正常交换数据,但pc的microwin(sp9/win7系统)怎么也连不上s7200  ,但能ping通,而且在cp-243模块那里就可以连上20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纠结,另外在连接的时候,弹一个奇怪的错误窗口
打电话问西门子客服:回答说是,交换机可能过滤了以太网的数据包,无解
附图几张:

网友A:
为什么不在西门子的找答案上去提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西门子的找答案上去提问呢!

已经给西门子客服电话过。说没有办法解决
要么就是换交换机。技术工程师的解释是,2层的路由,可能过滤掉了一些数据包

网友B:
我建议将这个站移到交换机旁边 用电口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在加一个光电转换口,通过光电转换连接到交换机的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将这个站移到交换机旁边 用电口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在加一个光电转换口,通过光电转换连接到交 ...

是的,其他的子站就是直接连的电口,这个子站因为比较远,所以用了光纤连接,连的是交换机的光口,不想,出现这种问题
正在考虑在采购一个光电转换的模块。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