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子门锁电机比电磁铁效率高吗?

楼主(2015-07-31):
我想搞个电磁开门的东西,发现汽车里面的门锁都是电动机模式而没有电磁铁模式,难道电动机减速效率比电磁铁效率高吗?

网友:
电机经减速机构之后可以做到几十kgf的拉力,电磁铁做这么大不容易吧。门锁这东西,如果因一点生锈、灰尘、机械变形就卡死,请人破拆,相信以后不会有人再爱你的东西了。

网友A:
电磁铁需要电流来保持吸合吧?   费电啊。
另外也比较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需要电流来保持吸合吧?   费电啊。
另外也比较同意楼上说的。

电磁铁有可以不需要电流自保持的

网友:
还有行程,电磁铁的行程很小的,而电机带动的行程可做到很大。车上的锁还有手动的功能,行程都比较大。电磁的搞不定。

网友:
这东西,不是谈效率吧。
是看哪种机构设计更适合。

网友B:
这个还是跟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电源是用市电的,用磁吸的比电机传动的结构简单,稳定性要好。但缺点是停电时无法开锁或无法闭锁。如果是用干电池作为电源的,用电机传动比较有优势,省电,但结构复杂。还有一个,就是用可充电电池作为电源的,两者者可以。

网友:
涨知识了,没有这方面只经验

网友:
用马达,电流小,备用电池好处理,目前有步进和直流减速两种在锁具中使用

楼主:
我感觉电机结构要复杂太多,限位啊,转动变成往复啊,机械上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跟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电源是用市电的,用磁吸的比电机传动的结构简单,稳定性要好。但缺点是停电 ...

我担心锂离子电池一年不充后面充不了电,待机时间太短用户也不高兴。

网友C:
在公共场合安装的锁具,必须在停电时自动开放,以免耽误救援。一般家庭用锁具,至少要有一种机械开启的手段。

网友D:
稳定性,寿命还是电机可靠,电磁结构的需要定期维护,工业上气压式的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稳定性,寿命还是电机可靠,电磁结构的需要定期维护,工业上气压式的都用不了多久 ...

如果单从稳定性角度考虑,磁吸式要比电机式要好。电机式首先要经过减速系统增大扭力,再把圆周运动经机械结构转为直线运动,同时还要处理上下极限位过载问题。磁吸式基本就一个铁芯,一个复位弹簧加一个线圈。从结构上看,磁吸式可以做到故障率极低。只要有足够的电流就能稳定工作。但磁吸式也有非常致命的缺点,工作电流大,一般比电机式要大十倍左右,工作电压高(如果条件可以,24V电压下工作是比较稳定的,12V也可以工作,5V就比较困难了)。工作行程短,如果想获得比较大的吸力,行程最好在5mm以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公共场合安装的锁具,必须在停电时自动开放,以免耽误救援。一般家庭用锁具,至少要有一种机械开启的手段 ...

学习了,以前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博物馆和银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以前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博物馆和银行呢?

请参考美剧“越狱”中监狱的门禁设计。老美的设计,敢喷的人少。

网友: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在没有电的时候,门无法打开或者无法关闭,这就不行。这一条就可以了。汽车馈电还是很常见的,机械解闭锁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从稳定性角度考虑,磁吸式要比电机式要好。电机式首先要经过减速系统增大扭力,再把圆周运动经机械 ...

专业,电磁铁就是力度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