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RTB口中断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坑?

楼主(2015-08-01):
我用的是PIC16的比较高端的型号,看了手册之后,貌似有这些寄存器需要打理:
  • INTCON寄存器的GIE,PEIE,IOCIE要置一
  • IOCBP的相应位
  • PORTB,TRISB的相应位初始化,这个是显然的

然后我只能想到这三样了,不知道全不全,有没有什么我没有写下来的,还有,PIC中断这方面的坑多吗?

楼主:
额,没人发表下意见吗?

网友:
印象中大概也就這些東西要設定了...
試試看能不能用就好囉!!

网友:
关闭模拟功能 ,还有其他复用的不用的功能都关了。修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