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Protel 99se还是无法添加库文件,还的继续用AD

楼主(2015-08-01):
WIN10下Protel 99se还是无法添加库文件,还的继续用AD

网友A:
好像坛里有位网友发了个小工具,可以手动添加sch和pcb库文件,当然也可以手动修改windows文件夹下的ADVPCB99SE.ini和AdvSch99S.ini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坛里有位网友发了个小工具,可以手动添加sch和pcb库文件,当然也可以手动修改windows文件夹下的ADVPCB9 ...

二楼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试试

楼主:
我想用protel

网友:
2楼的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
以前自己写的

网友B:
问一下LZ有没有用 IAR,或者KEIL,或者Altium Designer,这些软件,
win10下不知道兼不兼容。

网友C:
难道99SE比AD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99SE比AD好用?

比较熟悉,并且简单,AD太臃肿,电脑卡

楼主:
意思是添加库文件,只需要修改那个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是尽快转向 AD 吧,老抱着旧东西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尽快转向 AD 吧,老抱着旧东西也不好!

主要AD我电脑有问题
Atium_Desiner13.3.4点击任务栏不能最小化窗口,反而是窗口缩...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389-1-1.html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添加库文件,只需要修改那个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开始我也练练不舍99se,用AD慢慢感觉AD的效率很高,而且兼容99se的快捷键,听楼上的吧 ,早换了就没这么多顾虑了。电脑慢点也比99se快很多

网友E:
AD有一点不习惯,就是鼠标经过哪条走线,哪条走线就高亮,如果在很多线上移动鼠标,那闪烁的感觉,眼睛真心受不了,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关闭。最好是像protel 99那样最好,双击才会亮起。

楼主: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Atium_Desiner13.3.4点击任务栏不能最小化窗口,反而是窗口缩成一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389-1-1.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较熟悉,并且简单,AD太臃肿,电脑卡

电脑卡,你还用WIN10?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卡,你还用WIN10?不会吧?

没有用WIN10,win7 6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添加库文件,只需要修改那个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嗯 是的! 不过库文件重点是要把新的封装加到原来默认的advpcb.ddb文件中。举例前面添加的路径到advpcb。ddb\QFN.lib,前面的.ddb路径是死的 改了就好像出错误了,lib是可以有多个封装库添加的。具体看那个文档 我是帮他们就是这么弄的  是可以的

网友G:
”Protel 99se还是无法添加库文件,还的继续用AD“

说得好像新版本软件没办法用,还得继续用老版本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LZ有没有用 IAR,或者KEIL,或者Altium Designer,这些软件,
win10下不知道兼不兼容。

都兼容,升吧

网友H:
换AD 吧,你和大家都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

网友:
已经升级了,用了两天,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tel 99se还是无法添加库文件,还的继续用AD“

说得好像新版本软件没办法用,还得继续用老版本的一样{ ...

不是不想用AD,关键我电脑有这个问题,很麻烦,求解决,论坛看到其他坛友和我有一样的问题,看来不是个例。
Atium_Desiner13.3.4点击任务栏不能最小化窗口,反而是窗口缩成一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3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AD 吧,你和大家都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

不是不想用AD,关键我电脑有这个问题,很麻烦,求解决,论坛看到其他坛友和我有一样的问题,看来不是个例。
Atium_Desiner13.3.4点击任务栏不能最小化窗口,反而是窗口缩成一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389-1-1.html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用AD,关键我电脑有这个问题,很麻烦,求解决,论坛看到其他坛友和我有一样的问题,看来不是个例 ...

1、卸载后重新安装看看,
2、网上重新下载AD。

网友J:
引用 网友E:
AD有一点不习惯,就是鼠标经过哪条走线,哪条走线就高亮,如果在很多线上移动鼠标,那闪烁的感觉,眼睛真心 ...

这个功能,将directx关闭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个功能,将directx关闭就OK了

在AD里选择关闭吗?还是操作系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卸载后重新安装看看,
2、网上重新下载AD。

系统都重装过了,版本也试过,最新的14版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还是过段时间再用吧,WIN10各种问题,特别是驱动问题,还有就是很多的软件的UI变的特别丑!没事那个鼠标老是转

网友:
引用 网友I:
1、卸载后重新安装看看,
2、网上重新下载AD。

你有我的烂啊,我的CPU 1.4G

网友:
我还是用99se,你试试看用ad6。9吧

网友K:
我是用这个添加的,具体的用法里面有教,按照它教你的步骤就可以了。注意:添加PCB库的时候要先把Protel软件关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用这个添加的,具体的用法里面有教,按照它教你的步骤就可以了。注意:添加PCB库的时候要先把Protel软 ...

谢谢,软件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AD里选择关闭吗?还是操作系统里?

在AD里边
将这个勾去掉就没有了

希望能帮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