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时主轴停钻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01):
近期遇到这样的问题:
材料:铝合金(6063),厚度:13,孔径:φ7,刀具:麻花钻,切削转速:8000r/min,进给量F50
钻0.5mm, 主轴停转,抬刀后恢复,多次往复此工序后,电机发烫
各位求教怎么解决此问题,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竟然不断?

没断呢,就是对钻花磨损较大,雕刻机不适合钻此种材料此厚度的孔么?

网友B:
每次下刀浅一点就行了,应该是你主轴功率偏小吧
老是堵转的话,容易烧主轴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进给速度试一下.

进给已经调到5了哦,钻到2MM左右也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下刀浅一点就行了,应该是你主轴功率偏小吧
老是堵转的话,容易烧主轴电机 ...

主轴功率60W,每次下到只有0.5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功率60W,每次下到只有0.5哦

功率好大哦,我以为是750W电机呢。每次下0.05试试,一点点去磨,加水,应该能磨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轴功率60W,每次下到只有0.5哦

60W的主轴还是去钻石膏吧

网友:
功率改不了,那就改吃刀吧,再减小一些,还有抹点油再

网友:
呵呵,我们这钻PVC的都3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W的主轴还是去钻石膏吧

问下哦 AMCNC-01主轴额定功率是多大?我咨询了下 只有60W

网友:
60W的主轴,8000RPM,带7mm的麻花,钻豆腐还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哦 AMCNC-01主轴额定功率是多大?我咨询了下 只有60W

你能拿雕刻机当钻孔中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要用几把钻头了。

先用3mm的钻孔,再用7mm的再钻一次。

这种情况能不能用铣刀,加冷却液,一层层磨?

网友:
电机太小了没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要用几把钻头了。

先用3mm的钻孔,再用7mm的再钻一次。

用φ2.5的钻花试了下,还是不行呢,01机估计确实是不大适合铝合金钻孔

网友D(2015-10-10):
晕啊!钻头直径越大,转速就要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啊!钻头直径越大,转速就要越慢。

得低速大功率高扭矩才行

网友E:
我3mm的孔都是1.5mm铣刀一圈圈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3mm的孔都是1.5mm铣刀一圈圈刨的……

留0.2的余量,最后一刀用S8000、F50精铣到要求的内径。

网友:
转速高了点,这个要算下线速度吧.

网友:
电机烧了

网友:
800转才对,转速高烧钻头,钻头不锋利要及时修磨

网友:
金属钻孔,低速 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