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oKit智能硬件]75号-微信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5-08-01):
MICOKITSDK里面的DC MOTOR driver只能对电机开和关,不能调速。

我就试了一下微信控制MICOKIT3288板上直流电机的转速。
云端添加了3个bool变量:motor_up(加速)、motor_down(减速)、motor_stop(停机)。

用记事本打开App\Cloud_RGB_LED\xxxxxxx.html,依葫芦画瓢增加了三个控件,微信控制页面如下:

直流电机的控制信号接到了MCU的PB4脚,可以用TIM3输出PWM波形,在usermain.c里面做了一点修改:

控制网页:

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5ODUwMDc2NA==/v.swf

感谢mico给我们提供这样一次接触智能硬件的机会~ 原来屌丝也可以云起来~~哈哈

网友:
满足版规,退押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

没看懂mico SDK里面初始化PWM的函数,自己写的PWM初始化函数。
MICO SDK里面用的代码,对于我这种菜鸟太高深了。。。  天书一般  各种高级用法

网友A:
comp就是占空比?那频率在哪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mico SDK里面初始化PWM的函数,自己写的PWM初始化函数。
MICO SDK里面用的代码,对于我这种菜鸟太 ...

我也看不明白里面天书一样的结构体,各种以前没见过的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就是占空比?那频率在哪搞?

占空比=comp/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预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period-1;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定时器始终分频,值=2^0=1;

主程序里面:
init_PWM(100-1,10000-1);//period=100, psc=10000;
set_PWM((uint32_t)ccr);//ccr就是comp; 占空比=ccr/period

PWM 频率=100MHz/1/10000/100=100HZ,
调整period,psc,clockdivision都可以改变频率。

网友:
east1987
阿莫ID:tangxh
支付宝:tan***@gmail.com
2015-8-17已经转款1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