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钳位到5V,如果我一直接个24V在上面

楼主(2015-08-01):
最终会发生什么?

网友:
击穿,直接导通,再后来断路,

网友A:
不知道你4000多积分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4000多积分哪来的,

这种积分没什么关系。
很多东西细究下就不行了。
你说的导通、击穿、断路也只是大概。
导通时会对5V产生什么影响呢?

网友:
你自己烧一个就行了呗

网友B:
钳位电路是电阻和二极管构成的,LZ你的电阻设置个10K,电阻功率取大点,你就是把这个输入接到100V上,也不会有任何卵事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位电路是电阻和二极管构成的,LZ你的电阻设置个10K,电阻功率取大点,你就是把这个输入接到100V上,也不 ...

不要限流电阻,我就是在想直接接24V,5V的电源的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C:
这是要测试一下你的电源够不够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测试一下你的电源够不够强大?

+ 1;

或说有没有可能 把 24V也烧了。

网友:
也可能吧电源线烧了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不管你接什么,反正不要烧我的东西,你的电源什么烧了和我无关。

网友:
看你接的开关电源有没有保护

网友:
电源功率够的话,你的二极管会冒烟烧坏,后级电路也随后会烧坏。

网友D:
楼主是来娱乐大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不管你接什么,反正不要烧我的东西,你的电源什么烧了和我无关。 ...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你的电路会被干死。
除非这个24V输出能力很差

网友:
火花,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来娱乐大家的

没有,很严肃的问题。
虽然一般都是加限流电阻的,讲究点还会加个稳压管。
但是我就在想如果这二种玩意失效时怎么才不烧自己的东西,而且烧电源。

网友:
1. 稳压管击穿,也有断路或短路两种可能,情况不一样
2. 短路要看24V电源质量,通常电源有短路保护的
3. 不做保护的过流,就看谁弱了,哪里弱烧哪里

网友:
如果是信号级别(有限流)的24V,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两个都是电源,那就是24V经过一个二极管灌入5V, 谁先坏呢? 应该是二极管烧掉,电源安然无恙。但是对于后面的电路就不好说了,还要分析限流电阻,接口形式等等。

PS:沙发说话不怎么好听。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加温敏电阻保护,谁也不烧,或者自恢复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要限流电阻,我就是在想直接接24V,5V的电源的会有什么变化。

我想说的是钳位二极管是需要加电阻的,OK.
按你所说的不加,给你认真分析分析。
1:不加电阻,直接接24V,二级管上就没有串联电阻了吗?非也!
2:你的24V电源不可能是理想电源,那么它就一定存在一个内阻R,R和二级管串在一起接在24V上,假设R=1Ω。
3:钳位二极管是一个分流原件,当电压低于5V时,二级管只有很少的漏电流,当电压升到高于5V时,流过二级管的电流会急剧增加,最终将电压稳定到5V,此时R上的压降是24-5=19V,则总电流是19V/1Ω=19A,电源内阻功耗19A*19V=361W.二级管上功耗为5*19=95W。总功耗是24V*19A=456W=361W+95W.
4:然而上述情况不太可能会出现。
5:此时就是烧二级管还是烧电源,就要看在电流上升过程中,它们谁的过电流能力更强。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的是钳位二极管是需要加电阻的,OK.
按你所说的不加,给你认真分析分析。
1:不加电阻,直接接24V ...

>>当电压升到高于5V时,流过二级管的电流会急剧增加,最终将电压稳定到5V

你这结沦通常不会出现,电压不会稳定到5V,因为大多5V稳压元件或供电器在输出电压一旦高於5V时都会截止,所以电压会立刻升至24V,其它元件因此损坏,而流过二级管的电流就是这些元件损坏后的电流。如果24V供电未能提供这电流,24V电压便会下降。

当然,如果你5V供电是由特别稳压器供给(例如我桌旁的HP6632B),那在24V供电电流不超过5A时,电压将稳定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的是钳位二极管是需要加电阻的,OK.
按你所说的不加,给你认真分析分析。
1:不加电阻,直接接24V ...

其实 实际情况是电源会有限流保护。电源达到额定电流后 会主动降低电压来保护电源(开关电源)。
所以只要二极管足够大 就能保护后面的电路不受损坏。 这个用电压电流可调的电源就能模拟。

如果电源的电流高于二极管的电流 自然是烧掉二极管然后呢烧掉后部电路。

网友:
前端要串联电阻或者有其他负载才行吧。。。。

网友F:
楼主用TVS吧,过压后电流上百A,直到烧坏,烧坏后呈短路状态,此时就看谁的能量大咯,一般是24V那边损坏,要么就是端子接触点,再要么就是24V到TVS负端那个铜箔/走线了,最坏的情况就是24V直接在TVS两端,TVS发热,要么脱离主板,要么烧一个洞,直到开路后烧后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TVS吧,过压后电流上百A,直到烧坏,烧坏后呈短路状态,此时就看谁的能量大咯,一般是24V那边损坏, ...

板子上TVS烧了后短路,整个板子还是不工作。

用一只大功率可控硅,并联在电源输入端,触发电路设计为超过5.6V导通。然后就等着电源爆掉,板子屁事没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板子上TVS烧了后短路,整个板子还是不工作。

用一只大功率可控硅,并联在电源输入端,触发电路设计为超 ...

你再大的可控硅都有更大的电源来烧你
又想保护又想能恢复,自恢复保险串TVS、TVS与供电并联咯,
就算这么做,自恢复保险还是有耐压的,再扯下去就是茅和盾的事了

网友H:
lz的问题我也想知道,我觉得是个严肃的问题。先不说二极管钳位的问题,24V的电源和5V的电源并联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to 3L
阿莫的积分最高,你问问阿莫会不会生孩子

楼主:
嗯,基于各位的讨论,我决定把IO输入的电压变成供电电源的电压,让供电电源和外接电源去斗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基于各位的讨论,我决定把IO输入的电压变成供电电源的电压,让供电电源和外接电源去斗争吧。 ...

24V接入后:5V电源保护停止输出,输出电容超压,电容坏,24V直接加在IO上,IO坏;

网友:
如果24V的驱动能力很小,那么可以长期工作,如果很大则直接冒烟

网友:
排除你的电源功率很小,内阻很大这种情况以后,我觉的要看你的电源、二极管和联接它们之间的导线,谁更厉害一点……
如果电源功率够大,二极管够粗,那就是线被烧断;
如果电源功率够大,导线够粗,那就是二极管烧断;
如果导线也够粗,二极管也够粗,那就是电源烧坏;

网友:
受益,越辩越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再大的可控硅都有更大的电源来烧你
又想保护又想能恢复,自恢复保险串TVS、TVS与供电并联咯,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适合毫秒级的脉冲抑制,再好的自恢复保险响应速度都在几百毫秒,大电流电压冲击下,没等保险动作,TVS早就灰飞烟灭了。

一个TO-220封装的可控硅,持续几十安的电流毫无压力,毫秒级别上个300A也没有问题,要是还有比这更牛逼电源,那是专门来搞破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适合毫秒级的脉冲抑制,再好的自恢复保险响应速度都在几百毫秒,大电流电压冲击下, ...

你试过吗?常用的可控硅有这么大的电流?可以给个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试过吗?常用的可控硅有这么大的电流?可以给个型号吗?

没试过大电流,没有条件。数据来自数据手册,2N6504

网友:
受益良多啊

网友(2018-03-21):
22楼说的对。

网友:
这个还要看24V和5V电源是怎么产生的,像常规的78XX三端稳压器,是射随输出的,当外部24V进来,7805就不工作了,也不会坏掉,但是5V电源轨上的其它器件就难说了

编辑原因:修改错误字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的问题我也想知道,我觉得是个严肃的问题。先不说二极管钳位的问题,24V的电源和5V的电源并联在一起,会 ...

他会让别人生

网友(2021-01-13):
几年过去了, 现在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
我试过类似的,二极管冒烟然后啪的一声烧断,过程在1S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