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制全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楼主(2015-08-01):
最近刚接触DSP,在做调制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个可以调制中心频率的全通滤波器,我查了一些资料,写出了一个中心频率固定的全通滤波器,但我需要的是中心频率点可以调制的,不知道这个调制该如何实现呢?请知道的兄弟给些资料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我按某些资料给出的模型,算出相应的系数,然后按传递函数的形式,写出了相应的固定参数的全通模型(中心频率由具体参数决定了),但我需要的是中心可调,不知道这个中心频率可调改如何理解?怎么实现这个?谢谢!

网友A:
系数可修改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数可修改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了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这样的,我也试过修改相应的系数,但出来的效果不大正确,所以要问问有经验的仁兄!

网友B:
数字滤波器系数不都是归一化的吗,与采样相关,你改采样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滤波器系数不都是归一化的吗,与采样相关,你改采样率

但是采样率不是你想改多少就多少,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18):
全通滤波器频率可调,动态取算相应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