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Win10,提示硬盘是GPT分区无法安装,怎么破?

楼主(2015-08-01):
Dell笔记本自带Win8.1,想升级到Win10,考虑到家庭版无远程桌面,无法管理NAS,打算先装Win7专业版再升到Win10专业版。

但用U盘装阿莫版Win7时,提示硬盘是GPT分区无法安装;直接用Win10的U盘启动,同样提示。

难道只能在线升级?这样只能升为家庭版,无法用远程桌面管理NAS了。

这种情况怎么破?(附硬盘分区图,Win7安装时截图。主要是不想破坏OEM分区,怕失去正版资格。)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ff4116259fa87012e482371b.html
度娘有教程,转成mbr格式就好了

网友:
呵,我安装也也提示这个问题,可以转换的,不会丢数据的,用个U盘引导系统,带diskgen工具的那种?

网友:
win10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
楼主啊,自带的win8.1的序列号是存储在主板硬件上的,和硬盘有屌毛的关系

网友:
用微软的升级工具,选择下载iso文件,版本选择专业版,然后直接在win8.1下加载iso文件成为虚拟光驱,手动启动安装程序,这样可以安装与原系统不同的版本,不过不能保留所有的应用程序和系统设置,用户数据可以保留。

网友:
x64的版本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昨天直接在Dell机(GPT分区)重新用微软工具下载做了U盘,Win10专业版可以在GPT分区上安装了。(原安装U盘是在MBR分区机器上做的,所以在GPT上装不了)

遗憾的是网上找的Key都无法激活,无论专业版、教育版。(输入教育版的Key,系统会从专业版升到教育版,但上网激活时仍提示密钥错误)。

最后老老实实重新下载家庭版,可能是微软发现我尝试了太多的密钥,U盘安装时,输入产品密钥居然没有“跳过”这一项了,不输入无法进入下一步,升级安装都没法搞了。
反正有其它机器已升级,这台Dell只好暂时放弃了,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