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USB转串口驱动不行,ST-LINK驱动也不行

楼主(2015-08-01):
刚刚装了win10,但是USB转串口驱动不行,STLINK驱动也是不行。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求解决办法

问题解决:
STlink去官网下载驱动就可以了,然后我用的是PL2303的,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可用的驱动。

stlink的

PL2303的

网友A:
从win7升级的表示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win10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win7升级的表示一切正常。

我也是win7升级过来的
设备管理器那里 USB转串口有个叹号,STLINK也有。
不知道咋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win7升级过来的
设备管理器那里 USB转串口有个叹号,STLINK也有。
不知道咋整 ...

用win7的驱动重装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7的驱动重装一下试试看

stlink可以了,我去官网重新下载了一个
USB转串口的,都是插上去自动安装的,不能用。
有人说用旧版的就可以。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7的驱动重装一下试试看

能提取一下你的驱动文件给我试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提取一下你的驱动文件给我试一下吗

你是什么芯片的就去下什么芯片的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芯片的就去下什么芯片的驱动就行了。

已经搞定了

网友:
记号,以后可能用的着。USB转串口驱动。

网友:
不错,准备在VM中试用一下!

网友:
终于解决了,多谢。。。

网友:
郁闷,在win8.1中可以使用了,刚升级了win10,都无法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