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企业版不支持升级WIN10?

楼主(2015-08-01):
升级助手检测显示“不支持服务器版、企业版系统升级”,那我该咋办啊?
有谁知道如何把企业版转为旗舰版么?

网友:
找个旗舰版密钥,用这个windows anytime upgrade程序升级旗舰版

网友:
刚升级了win10

网友A:
win10 怎么样 好用吗 我一直在犹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 怎么样 好用吗 我一直在犹豫

开机时间变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驱动都自带,可能是我电脑太老了,驱动都是最新的(驱动精灵检测)。用win8有很长时间了,现在这个开始菜单不管跟win7还是win8都感觉不太习惯,不过时间久了应该会适应的。感觉最大的变化是多桌面,跟linux下的类似。使用起来和win8的流畅度差不多,没感觉出哪个好哪个差,刚装了才1个小时,说不好

网友C:
前面几次开机是比较慢的,启用快速开机启动功能,开机速度就变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几次开机是比较慢的,启用快速开机启动功能,开机速度就变快了

嗯,可能是刚安装的问题,快速启动默认就是开的

网友:
win10企业版和教育版还没有开始推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间变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驱动都自带,可能是我电脑太老了,驱动都是最新的(驱动精灵检测)。用 ...

我还在犹豫,因为win10刚出不久 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不太敢贸然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犹豫,因为win10刚出不久 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不太敢贸然换掉  ...

比win8.1流畅  还没遇到不兼容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win8.1流畅  还没遇到不兼容的软件

有你这句话 我可以考虑换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犹豫,因为win10刚出不久 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不太敢贸然换掉  ...

不用太纠结吧,怎么应用和文件都保留,用的不爽再回滚回去不就行了。软件都试过了,没问题的,刚刚删了windows.old,用着还是很满意的,先用一段时间再说。刚刚才发现升级后的win10竟然是已激活的,这就是传说中的洗白?哦,对了,我刚装完系统除了系统应用(比如自带浏览器)其他都不能上网,装完注意哈

网友:
还是不要升级了,直接重新安装,找个软件破解一下吧。要不人总是出现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直接全新安装,从U盘启动,非常好,用着

网友:
一开始,会借用你的电脑p2p 升级文件。释放后就好了。

网友:
还没用过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几次开机是比较慢的,启用快速开机启动功能,开机速度就变快了

果然是刚装的问题,今天开机就没问题了,8s哈哈

网友:
直接去这里升级:
http://win10.msn.com.cn
微软官方的升级工具。升级后所有东西都在,桌面都在,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间变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驱动都自带,可能是我电脑太老了,驱动都是最新的(驱动精灵检测)。用 ...

安装的时候硬盘选择uefi,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