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连上另外个主路由,我电脑telnet wan那路Ip不行,连上那...

楼主(2015-08-01):
我电脑和openwrt设备,通过主路由器同一级telnet不上,但可以ping通。
我单独连上openwrt设备,可以telnet上。

这种情况怎么破????

网友:
画个图都不靠谱,  WAN, LAN接法不详,   自已破.

OP设备   关DHCP, 网线接LAN,  改LAN IP 错开不要冲突 主路由 IP

网友:
是作为AP?还是被桥接了

网友:
openwrt设置中,系统->管理权设置里面,

允许远程主机连接到本地SSH转发端口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