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不能J-Link下载

楼主(2015-08-02):
在调试程序,刚开始还好好的,后来就下载不了,用的是J-Link 提示: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网友A:
难道是芯片下载接口锁住了,用串口ISP下载试试,LPC1788应该也有这种下载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芯片下载接口锁住了,用串口ISP下载试试,LPC1788应该也有这种下载方式吧。 ...

多谢,已经搞好了。搞好了,用串口下载了一次,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