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FFS文件系统STM32移植工程分享

楼主(2015-08-02):
本人刚进入嵌入式行业,技术上来说菜鸟一枚。以前在论坛问了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很多热心坛友的帮助,也经常在论坛下点有用的技术资料。。。。。。
人不能只顾索取而不付出,无奈本人技术水平有限,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技术活给大家分享。。。。。。。。
今天闲着没事,把我之前移植好的SPI FLASH文件系统分享出来,有需要的可以拿去,您能用上,本人倍感高兴;不需要的,您来凑个热闹,本人表示欢迎。。。。。
好了,闲话少说。。。。。。下面切入正题。。。。。。

一、什么是SPIFS?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全面的回答,我就知道它是一种文件系统。因为之前我也没听说过SPIFS,直到有一天,有个哥们在我的帖子里提到了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610774&extra=
我迫不及待的顺着那哥们指引的方向去看了看:https://github.com/pellepl/spiffs  。我大致看了下文档,感觉还不错,貌似是我想要的。。。。。于是花了点时间把它移植到了设备系统里。
现在说说个人的使用感受。我们设备使用的SPI FLASH存储器是W25X64,使用SPIFS文件系统读写600多组电压数据,500多组内阻数据,300多条告警信息,使用半年多时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设备经常开关机,也没有出现文件
系统崩溃的问题。最后我要感谢那位在我贴纸里为我指路的哥们,当然感谢SPIFS的作者(虽然我没看SPIFS是谁写的)

二、SPIFS移植
打字太累,我就截图说明吧。。。。。。。后面会给大家完整的移植工程。。。
1、下载SPIFS源代码,把他加入到自己的工程里(这句貌似废话。。。。请无视)
    源码里有些是例程,有兴趣可以看看,没兴趣直接删掉,真正有用的是这些文件:

2、配置SPI FLASH的相关信息
此配置要根据自己的SPI FLASH硬件信息做相应的修改,下面是我的配置

3、配置FLASH的读写接口函数
(这里我就认为你的SPI FLASH已经驱动成功,读、写、擦出都没问题,OK,把这些函数赋给SPIFS文件系统调用就行了)

4、收工。。。。测试。。。。

5、补充说明
SPIFS文件系统在创建文件或目录的时候只支持Flat(平坦)模式,也就是说它不支持建立多级目录,我不知道SPIFS版本有木有更新,反正我用的这个版本是不支持的,
如果那个坛友发现新版本改进了,请告知。。。。。。

编译环境说明:
MDK5.15
开启C99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以后用得到

网友A:
说的是我么
楼主可以多去github上逛逛,还是有很多好用的开源项目的,不用我们重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我么
楼主可以多去github上逛逛,还是有很多好用的开源项目的,不用我们重复造轮子~ ...

网友:
正常flash应该是擦除后写入整个扇区吧?
如何解决擦除后、写入前断电的问题?这样会导致数据丢失
我目前能想到的是双扇区备份

网友:
SPIFFs
////////////////////////可爱补丁//////////////

网友:
顶你 有时候还真需要这样的小系统

网友:
goog job,顶一下楼主的工作。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瞧瞧. 不知道采样数据读写数据频率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真不错,支持,什么时候也移植进程序里试试

网友:
这个对文件大小、文件数量、文件名长度有没有限制?

网友:
收藏了,用在小系统上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话说用FATFS也可以吧,有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用FATFS也可以吧,有啥优势?

Spiffs is a file system intended for SPI NOR flash devices on embedded targets.
Spiffs is designed with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mind:
- Small (embedded) targets, sparse RAM without heap
- Only big areas of data (blocks) can be erased
- An erase will reset all bits in block to ones
- Writing pulls one to zeroes
- Zeroes can only be pulled to ones by erase
- Wear leveling

网友:
谢谢了,我感觉以后肯定能用上,MARK~!~

楼主:
SPIFFS支持的特性:
-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low ram usage
- Uses statically sized ram buffers, independent of number of files
- Posix-like api: open, close, read, write, seek, stat, etc
- It can be run on any NOR flash, not only SPI flash - theoretically also on
   embedded flash of an microprocessor
- Multiple spiffs configurations can be run on same target - and even on same
   SPI flash device
- Implements static wear leveling
- Built in file system consistency checks

SPIFFS不支持的特性:
- Presently, spiffs does not support directories. It produces a flat
   structure. Creating a file with path "tmp/myfile.txt" will create a file
   called "tmp/myfile.txt" instead of a "myfile.txt" under directory "tmp".
- It is not a realtime stack. One write operation might take much longer than
   another.
- Poor scalability. Spiffs is intended for small memory devices - the normal
   sizes for SPI flashes. Going beyond ~128MB is probably a bad idea. This is
   a side effect of the design goal to use as little ram as possible.
- Presently, it does not detect or handle bad blocks.

网友:
楼主能不能简单的说明一下,刚准备学习下文件系统,谢谢啦

网友:
一个内存耗费很小的文件系统,他的写平衡能高级到哪里呢。。。我表示疑问
其实fat16完全可以做到最基本的写平衡,那就是用微软删除文件的做法,删除文件只改名文件,等到遍历完了整个文件系统可用块了才真正使用删除文件的块

网友:
谢谢分享,看一下,有用

网友(2015-09-19):
好多警告

网友:
fatfs  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给力spiffs,mark,又发现新国内

网友:
正好需要,研究下

网友C:
LZ工程编译的警告可以用下图来消除

网友D:
LZ怎么样在文件内容后面追加数据内容的啊,怎么我这样总是不行的呢
char WriteBuf[]={"Hi,Budy! if you get this Message......Congratulations!You have succeeded!!"};
char WriteBuf1[]={"append! if you get this Message......Congratulations!You have append succeeded!!"};

char ReadBuf[500];

//????,???????,????
        spiffs_file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CREAT | SPIFFS_TRUNC | SPIFFS_RDWR, 0);

          //???
    if (SPIFFS_write(&SPIFlashFS, fd, WriteBuf, sizeof(Write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ONLY, 0);
    if (SPIFFS_read(&SPIFlashFS, fd, ReadBuf, sizeof(Read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
    printf("%s\n", ReadBuf);
        /////////////////////////////////////
        res = SPIFFS_stat(&SPIFlashFS, "my_file", &s);
        printf("%d\n",s.size);
        ////////////////////////////////////////////////////////////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WR, 0);
        ss = SPIFFS_lseek(&SPIFlashFS, fd, s.size, SPIFFS_SEEK_CUR);
        printf("@@%d@@\n",ss);
        if (SPIFFS_write(&SPIFlashFS, fd, WriteBuf1, sizeof(WriteBuf1))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ONLY, 0);
    if (SPIFFS_read(&SPIFlashFS, fd, ReadBuf, sizeof(Read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printf("%s\n", ReadBuf);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怎么样在文件内容后面追加数据内容的啊,怎么我这样总是不行的呢

解决了,还是sizeof与printf的问题,改为strlen ok ,还是基础不够扎实

网友:
大家来讨论一下这几个函数怎么用的:
s32_t SPIFFS_gc_quick(spiffs *fs, u16_t max_free_pages);

s32_t SPIFFS_gc(spiffs *fs, u32_t 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工程编译的警告可以用下图来消除

这样貌似也可以消除部分警告。。。。。。
如果有洁癖,可以把告警全部屏蔽掉。。。。。。。

网友(2015-11-02):
谢谢,资料不错,十分感谢

网友:
相当不错啊,已经开始用了,

网友E:
请问如何获取剩余容量呢

网友:
非常好用的资料 ,多谢分享!另外。。。。。buddy。。。。。。。。。。。

网友F(2016-01-05):
用楼主分享的程序移植到到板子上 写入文件时报错 (就用的楼主的例子)  write errno -10010
读出w25q64里的内容看到  地址0000 开始 有4字节信息 01 80 01 00,地址0x0200开始有信息 01 80 00 00 f8 0b ff ff ff ff 01 (然后就是文件名)m y _ f i l e 00 00 00 00 .....
地址0x0300开始有信息 01 00 00 00 fc (后面就是文件内容)Hi,Budy! if you get this Message......Congratulations!You have succeeded!!
照这个样子看好像是写入成功了,但是却总是返回错误信息 10010,而且执行下面读文件操作时就跳入 HardFault_Handler 中断死了
有大虾帮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楼主分享的程序移植到到板子上 写入文件时报错 (就用的楼主的例子)  write errno -10010
读出w25q64里 ...

不用文件系统,你的w25q64读写正常么?

网友F:
测试过了,直接擦除读写整片都是正常的。
刚才追踪了一下 在  读文件操作死机 是执行到 spiffs_nucleus.c文件中的 spiffs_object_read函数
这一句时 data_pix = ((spiffs_page_ix*)((u8_t*)objix_hdr + sizeof(spiffs_page_object_ix_header)))[data_spix];  跳入HardFault_Handler死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测试过了,直接擦除读写整片都是正常的。
刚才追踪了一下 在  读文件操作死机 是执行到 spiffs_nucleus.c文 ...

你有尝试擦出芯片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然后  我执行SPI_Flash_Erase_Chip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文件系统,你的w25q64读写正常么?

作者更新了。另外作者的另外一个项目好像也很好玩 STM32 HID keyboard, mouse and joysticks for arcade builds,       https://github.com/pellepl/arcadehid.git
可惜我用GNU toolchain 进行编译。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makefile 有报错提示,但最终编译通过了。下载进去USB无法正常枚举
这个大神写的的代码好犀利。给他发邮件系统退信了 ,联系不到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有尝试擦出芯片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然后  我执行SPI_Flash_Erase_Chip 就好了、 ...

试过了,擦除了也不行

网友:
mark,需要的时候在来找,呵呵

网友:
顶一下,第一次见这个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SPIFFS不支持坏块管理,可能用久了要出事。]

网友(2016-03-02):
在esp8266上用的有这个,正在想可不可以移植到stm32呢,结果一搜索发现楼主已经做了,这样省了不少事呢,谢了~

网友(2016-04-08):
最近用了一下,不断的在文件后追加数据,最多只能追加次数大约15*254次,所以每次写入数据量太小的话,最终文件能保存的数据其实没有达到SPI芯片的总容量,就写不进去了,不知道有谁仔细分析过没有,不停的追加数据能达到最大值是什么

网友(2016-07-07):
楼主你好,我移植后,上电就卡死在挂载文件系统哪一步了,W25Q64的驱动我试了没问题呀,请LZ指点一下

网友:
问下: 需要多少RAM才能跑这个

网友(2016-08-17):
经过测试在连续写入文件数据的时候使用SPIFFS_lseek实现接着上层的文件末尾继续写入 无法实现,不晓得楼主是否实现了此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LZ怎么样在文件内容后面追加数据内容的啊,怎么我这样总是不行的呢

兄弟  spiffs在文件追加数据内容 怎么实现的  我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怎么样在文件内容后面追加数据内容的啊,怎么我这样总是不行的呢

兄弟 你好  我现在正在研究SPIFFS文件系统 刚好也需要在文件系统分的文件内容后面连续的追加数据 但始终就是用SPIFFS_lseek函数实现不了,麻烦你指点下,谢谢!

网友:
SPIFFS文件系统STM32移植工程分享  mark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兄弟  spiffs在文件追加数据内容 怎么实现的  我试了就是不行

引用 网友D:
LZ怎么样在文件内容后面追加数据内容的啊,怎么我这样总是不行的呢

解决了,还是sizeof与printf的问题,改为strlen ok ,还是基础不够扎实

看我上面的例子,我之前是因为sizeof 与 strlen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LZ怎么样在文件内容后面追加数据内容的啊,怎么我这样总是不行的呢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自动创建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CREAT | SPIFFS_TRUNC | SPIFFS_RDWR, 0);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写文件
    res = SPIFFS_stat(&SPIFlashFS, "my_file", &s);
    DBGOUT("s.size = %d\r\n",s.size);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WR, 0);
    SPIFFS_lseek(&SPIFlashFS, fd,s.size,SPIFFS_SEEK_CUR);
    if (SPIFFS_write(&SPIFlashFS, fd, WriteBuf, sizeof(WriteBuf)) < 0)
    DBGOUT("errno %i\r\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读文件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WR, 0);
    if (SPIFFS_read(&SPIFlashFS, fd, ReadBuf, sizeof(ReadBuf)) < 0)
    DBGOUT("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打印输出文件内容
    DBGOUT("%s\n", ReadBuf);

这是我写的,可追加就是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LZ怎么样在文件内容后面追加数据内容的啊,怎么我这样总是不行的呢

你是把所有的sizof的地方都改为strlen?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把所有的sizof的地方都改为strlen?
//????,???????,????
        spiffs_file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CREAT | SPIFFS_TRUNC | SPIFFS_RDWR, 0);
        printf("%d,%d  ",sizeof(WriteBuf),strlen(WriteBuf));
          //???
    if (SPIFFS_write(&SPIFlashFS, fd, WriteBuf, strlen(Write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if (SPIFFS_write(&SPIFlashFS, fd, WriteBuf1, strlen(WriteBuf1))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ONLY, 0);
    if (SPIFFS_read(&SPIFlashFS, fd, ReadBuf, sizeof(Read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fstat查询文件大小要在open情况下
        res = SPIFFS_fstat(&SPIFlashFS, fd, &s);
        printf("%d\n",s.size);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
    printf("%s\n", ReadBuf);

        /////////////////////////////////////
        res = SPIFFS_stat(&SPIFlashFS, "my_file", &s);
        printf("%d\n",s.size);
        ////////////////////////////////////////////////////////////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WR, 0);
        SPIFFS_lseek(&SPIFlashFS, fd, s.size, SPIFFS_SEEK_CUR);
        if (SPIFFS_write(&SPIFlashFS, fd, WriteBuf2, strlen(WriteBuf2))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ONLY, 0);
    if (SPIFFS_read(&SPIFlashFS, fd, ReadBuf, sizeof(Read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printf("%s\n", ReadBuf);

网友:
谢谢楼主  追加模式已解决  谢谢!!

网友:
这个代码看起来很纠结

网友:
不错不知道读取速度怎样

网友:
这占用多大的内存空间?

网友(2016-10-03):
请问一下,哪个函数是截断文件的呢?其它系统一般是ftruncate()这个接口。

还有,如何新建一个特定大小的文件?

网友:
谢谢!标记一下,以后用得到!

网友:
学习一下,正在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移植到我的工程上看看。

网友(2016-11-04):
很不错啊,学习一下!

网友:
SPIFFS文件系统,标记下。

网友:
好用,FATFS管理W25QXX的话写数据占用时间比较长,用这个速度快一些。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16-12-07):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何获取剩余容量呢

你好,找到查询剩余空间的函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找到查询剩余空间的函数了吗

有SPIFFS_info函数。

/**
* Returns number of total bytes available and number of used bytes.
* This is an estimation, and depends on if there a many files with little
* data or few files with much data.
* NB: If used number of bytes exceeds total bytes, a SPIFFS_check should
* run. This indicates a power loss in midst of things. In worst case
* (repeated powerlosses in mending or gc) you might have to delete some files.
*
* @param fs            the file system struct
* @param total         total number of bytes in filesystem
* @param used          used number of bytes in filesystem
*/
s32_t SPIFFS_info(spiffs *fs, u32_t *total, u32_t *used);

网友:
楼主,请问你了解这个组件的存储组织方式吗,我现在需要存大量数据,一分钟一条每条最大256字节,要保证能存储七天,不知道此文件系统支持吗?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F:
用楼主分享的程序移植到到板子上 写入文件时报错 (就用的楼主的例子)  write errno -10010
读出w25q64里 ...

我也是遇到你差不多的问题

//++++++++++++++++++++++++++++++++++++++++++++++++++++
        Mount_SPI_Flash_File_System( );//spi flashÎļþϵͳ³õʼ»¯

        //´ò¿ªÎļþ£¬Èç¹ûÎļþ²»´æÔÚ£¬×Ô¶¯´´½¨
        spiffs_file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CREAT | SPIFFS_TRUNC | SPIFFS_RDWR, 0);

        //дÎļþ
        if (SPIFFS_write(&SPIFlashFS, fd, WriteBuf, sizeof(Write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ÁÎļþ
        fd = SPIFFS_open(&SPIFlashFS, "my_file", SPIFFS_RDWR, 0);
        if (SPIFFS_read(&SPIFlashFS, fd, ReadBuf, sizeof(WriteBuf)) < 0)
        printf("errno %i\n", SPIFFS_errno(&SPIFlashFS));
        SPIFFS_close(&SPIFlashFS, fd);

        //´òÓ¡Êä³öÎļþÄÚÈÝ
        printf("%s\n", ReadBuf);
//++++++++++++++++++++++++++++++++++++++++++++++++++++

串口输出:
page index byte len:         256
object lookup pages:         2
page pages per block:        256
page header length:          5
object header index entries: 106
object index entries:        125
available file descriptors:  3
free blocks:                 31
open: fd 1 is obj id 8001
truncate: reset objix_hdr page 0002
errno -10010
open: fd 1 is obj id 8001
read: load objix page 0002:0000 for data spix:0000

不知道后面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1-02):
这个不知道意外掉电怎么处理的?得多少内存能跑起来。很yaffs优缺点?

网友:
这个文件系统与yaffs相比优缺点是啥?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是不知道对flash的寿命方面是否能进行一些估算

网友(2018-07-01):
mark  SPIFFS文件系统STM32移植工程分享

网友(2018-10-09):
看了littlefs与SPIFS的对比,也过来看下楼主这个。经过实际项目验证,应该也是很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