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并网MPPT的一个问题,采用的恒压跟踪法

楼主(2015-08-02):
这是个模拟光伏并网的装置,Us是直流稳压电源(30V),RS做模拟电源的内阻(15欧),就类似于有内阻的电源了,然后MPPT不是要控制Ud=1/2Us么
用SPWM的调制比M来控制Ud:我是这么理解的,当Ud>1/2Us 的时候,用PI控制器(1/2Us做参考,Ud做反馈量)来增大M,则全桥输出的赋值将会增大不是U0=M*Ud么,即输出电压增大,则输出电流增大,则输入电流增大,则Rs上压降增大,则Ud下降,反之也是这样。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仿真的时候发现M已经增到最大(限定值0.95)饱和了,可是ud还是没有下降到1/2Us。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理解有错还是方法有错

网友A:
你实际用的时候,难不成你还知道光伏的内阻不成?一般算功率的。

网友:
说明你的RL不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用的时候,难不成你还知道光伏的内阻不成?一般算功率的。

就是用那个扰动观测法的意思呗

楼主:
这个确实可以,我试过,Rl变小,也就是负载电流变大的话,本来就是可以降低输出电压的啊

那换句话说就是我这个方案一定实现不了Ud=1/2Us呗,要用扰动观测法的功率跟踪那种,但是这个M最大也调不下去可以从哪个角度解释呢

网友:
首先,你这个模拟光伏并网的装置有问题,硅太阳能电池的特性无法用你的Us和Rs模拟出来,硅太阳能电池的伏安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也就是说硅太阳能电池的电压和电流输出都是随着光照强度、温度和负载在不断变化,其实本质上就是硅太阳能电池的内阻是在不断变化的,MPPT本质上就是让负载的等效阻抗和太阳能电池的内阻不断匹配,根据最大功率传输定理,只有在Ri=Rl的时候才能获得太阳能电池的最大功率。
其次,你还没有理解MPPT的根本原理,MPPT不是要控制Ud=1/2Us

网友B:
恒压法实现的MPPT虽然成本很低,但是限制很多,在昼夜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效率也没办法做高,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压法实现的MPPT虽然成本很低,但是限制很多,在昼夜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效率也没办法做高,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

我猜楼主是参加国赛所要解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