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分享]一个LED状态模块,支持亮、灭时间和闪烁次数设定

楼主(2015-08-02):
今天有闲暇的时间,整理了一个我常用的LED模块,分享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用,同时交流。

我有个习惯就是在含有MCU的设计中,在资源允许时,都会用一颗LED指示设备的运行状态,没这个状态指示心里就会
觉得不踏实,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样干……相信有些人是喜欢的,反正,我觉得自己的强迫症是治不好了……就是在
这个背景下我写下了这个LED模块以复用。

好了,说重点:

首先是功能描述:
这个LED模块的主要功能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状态指示,如闪烁、亮、灭这些基本的状态,这些状态支持时间或次数
的设定,模块的工作是基于状态机的,符合C99,便于移植复用。

接着是模块使用:

模块包含两个文件,解压后得到一个 zlib_led.c 文件 和 一个 zlib_led.h 文件,随后我会给出一个stm32平台下
的 demo 供参考。

模块的接口函数有三个如下,初始化,用户设置,循环服务,非常典型的应用层驱动写法,我喜欢这种写法
bool zl_led_init(zlfn_led_t fn_led_on, zlfn_led_t fn_led_off);
void zl_led_flash_set(uint8_t chFlashCnt, uint16_t hwOnTime, uint16_t hwOffTime);
void zl_led_flash_loop(void);

模块的使用很简单,首先把两个文件添加到你的工程中,然后提供两个函数,一个负责关闭LED,一个负责
点亮LED,下面是我在 demo 中的实现
static void led_on(void)
{
    GPIO_ResetBits(LED_PORT, LED_Pin_0);
}

static void led_off(void)
{
    GPIO_SetBits(LED_PORT, LED_Pin_0);
}

完成这两个最基础的函数以后,就可以调用LED模块的初始化函数了,入参就是上面两个函数的指针,像这样
    zl_led_init(led_on, led_off);      /* 初始化 LED 模块 */

接着就是调用 ZL LED 模块的循环服务函数,它需要周期运行,我一般是把它放在一个 1ms 的时标中断里
/*   S T _ S Y S T I C K _ I R Q _ S E R V I C E   */
/*-------------------------------------------------------------------------
    * 功能:时标服务,在 systick 中断里运行。
    * 参数:无
    * 返回:无
    * 备注:OK.
-------------------------------------------------------------------------*/
void st_systick_irq_service(void)
{
    zl_led_flash_loop();                /* zl led loop service */
    st_systick_delay_loop();            /* st systick delay loop service */
}

现在就可以使用LED模块了,用户只要调设置函数即可,它有三个参数,见注释
/*   Z L _ L E D _ F L A S H _ S E T   */
/*-------------------------------------------------------------------------
    * 功能:设置LED闪烁参数。
    * 参数:1.闪烁次数,等于0表示无限次闪烁;
    *       2.亮时间,等于0表示不亮;
    *       3.灭时间,等于0表示不灭。
    * 返回:无
    * 备注:OK.
-------------------------------------------------------------------------*/
void zl_led_flash_set(uint8_t chFlashCnt, uint16_t hwOnTime, uint16_t hwOffTime)
{
    /* 更新相关参数 */
    s_chFlashCnt     = chFlashCnt;
    s_hwFlashOnTime  = hwOnTime;
    s_hwFlashOffTime = hwOffTime;

    /* 复位状态机 */
    s_chFlashFsmSta = 0;
}

需要说明的是,亮、灭时间的长度zl_led_flash_loop()的调用周期有关,在 demo 中
它是 1ms 中断里调用,所以设置的时间时基就是 1ms.

例子1,LED需要闪烁 10 次,亮时间是 30ms , 灭时间是 800ms , 可以这样设置
    zl_led_flash_set(10, 30, 800);     /* 设置 LED 状态,闪烁10次,亮 60ms,灭 800ms */

例子2,LED需要一直闪烁,亮时间是 600ms , 灭时间是 50ms , 可以这样设置
    zl_led_flash_set(0, 600, 50);     /* 设置 LED 状态,一直闪烁,亮 600ms,灭 50ms */

最后的说明:
从数据驱动的角度来讲,ZL LED 模块用于 BEEP 也是不错的选择,相信不少人也喜欢在设计
中这么干……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这个模块并未考虑到数据的原子保护,需要用在严谨的
设计场合时,请自行修改源码……

就说这么多吧,有什么想起来后面再补充,欢迎交流,附件里有一个整理干净的 demo ……

楼主:
沙发自己占了,居然写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发这个版块合适不,发帖的时候没看版块

网友A:
有个led调试其他东西也会方便多

网友:
不错挺有用的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洗,分层明确,有一个指示灯非常有用

网友C:
关键的两个函数没有贴出
    zl_led_flash_loop();                /* zl led loop service */
    st_systick_delay_loop();            /* st systick delay loop service */

网友D:
给你顶一个,很早以前就写了一个类似的模块, LED状态指示, 闪亮支持N多种显示方式,故障码指示, 比如:一长二短, 一长五短, 并且支持它们的混合显示。

刚看了一下源码,原理基本类似, 不过我增加了一个功能,可以支持,它们多种闪烁指示同时存在, 它们采用依次循环显示。(即可同时指示多种故障信息)

网友E:
目前蜂鸣器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没用函数指针,用的宏

网友F:
嗯,模块化思想最好了

网友G:
思想很好,赞一个

网友:
用上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led调试其他东西也会方便多

嗯嗯,led能再加个串口就更爽了

楼主:
谢谢肯定,用用看呀,有 bug 回头给我说说

楼主:
对你有用真是太好了,我自己一直在用的,遇到 bug 的话给我说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洗,分层明确,有一个指示灯非常有用

谢谢肯定,看来你也喜欢指示灯

网友H:
我也喜欢用led指示一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两个函数没有贴出
    zl_led_flash_loop();                /* zl led loop service */
    st_syst ...

是我的问题,确实没贴出……因为有点长,担心影响阅读……但是附件的 demo 里有呀,你一定没下载看吧,看贴要认真呢

楼主:
弱弱的问句,大哥,你这是几个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顶一个,很早以前就写了一个类似的模块, LED状态指示, 闪亮支持N多种显示方式,故障码指示, 比如: ...

你很厉害,我目前还写不出来你说的,惭愧呀……你说的循环显示,是指用的还是同一个LED,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一个可以支持添加、删除LED状态参数的队列(或着类似队列吧),根据闪烁次数
与整体的故障数量,做为状态切换依据,然后循环,应该能完成类似你说的功能吧……不过说是这样说,
写起来还是有实现难度的,现在我还没时间做,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看。

你用的这个功能真的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蜂鸣器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没用函数指针,用的宏

我以前也用宏,宏还显得精简一些,可是不知道后来就莫名的喜欢用函数指针了……

网友I:
mark,以备以后查用

网友:
led我的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模块化思想最好了

是啊,最近我一直都在思考模块化与复用,也在尝试着这样做,为的是以后能偷点懒,毕竟我使用的平台比较固定,不想再学新东西了

网友J:
我有一个需求,比如,亮(10ms)->灭(20ms)->亮(10ms)->灭(20ms)->亮(10ms)->灭(1000ms) 如此不停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思想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写的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谢谢,用用看,看看有改进的地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谢谢分享!

谢谢肯定

网友M:
我也是,做东西必须加个指示灯。我的程序没有你的复杂,只考虑亮和灭没考虑时间。

网友N:
这个不错,拿走了。很好用

网友O:
函数指针,调用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用宏,宏还显得精简一些,可是不知道后来就莫名的喜欢用函数指针了…… ...

我用的一般都是小资源的单片机,用不起函数指针,有些编译器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需求,比如,亮(10ms)->灭(20ms)->亮(10ms)->灭(20ms)->亮(10ms)->灭(1000ms) 如此不 ...

目前的模块还不支持,你说的这个需求就是 8 楼坛友提到的,他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你可以尝试着修改下源码去实现,可能要花点时间,但难度不会太大……我目前没时间做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喜欢用led指示一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rk,以备以后查用

希望对你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做东西必须加个指示灯。我的程序没有你的复杂,只考虑亮和灭没考虑时间。 ...

哦,我的程序也不复杂的,加入时间设定后,就能灵活的展示更多的状态,就算是做一个简单的运行指示状态,
你也可以完全设定一个自己喜欢的亮灭时间进行闪烁……试用一下,绝对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错,拿走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函数指针,调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一般都是小资源的单片机,用不起函数指针,有些编译器也不支持

确实要看具体情况,我用stm32的时候较多,其次是stm8,资源总是够用的,现在想起来用函数指针是因为
我的水平比较菜,大多时候都需要仿真,从这个角度讲,函数指针比宏要方便些……如果让我用那些小资源单
片机,可能它们还不支持仿真,像我这么菜,估计什么都做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顶一个,很早以前就写了一个类似的模块, LED状态指示, 闪亮支持N多种显示方式,故障码指示, 比如: ...

很有兴趣

foxpro2005 能说说实现的思路吗?

网友:
不错,用在beep很好

网友:
我也这么做过

网友P:
这种程序LED输出时长只有两种状态, 即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如果想要LED输出多种高低电平的时间,这个程序就不适用了.我一般用查表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要看具体情况,我用stm32的时候较多,其次是stm8,资源总是够用的,现在想起来用函数指针是因为
我的 ...

小资源的单片机也是支持仿真的,只是如台系或是51,对函数指针的支持并不好或者是不根本就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资源的单片机也是支持仿真的,只是如台系或是51,对函数指针的支持并不好或者是不根本就不支持 ...

感谢科普,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程序LED输出时长只有两种状态, 即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如果想要LED输出多种高低电平的时间,这个程序 ...

是的,查表很好。

网友(2016-04-09):
一下:
[代码分享]一个LED状态模块,支持亮、灭时间和闪烁次数设定

网友Q:
这个状态机限制了只能使用一个LED。其实我也在考虑用状态机来做,但是想了之后好像每控制一个LED都需要一个状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状态机限制了只能使用一个LED。其实我也在考虑用状态机来做,但是想了之后好像每控制一个LED都需要一个 ...

你说的非常正确。因为这个模块的设计需求,只是一个LED。……如果想控制多个,也很简单,
把与LED相关的变量做成结构体,状态算法的参数使用结构体指针,稍做修改就能控制多个了。

网友(2017-07-10):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mark一下 后面要用到

网友:
模块化做的不错,mark一下

楼主:
这么久了,今天突然有人回复了。。。

网友R(2023-08-28):
可以设置固定的时间闪烁的次数吗?

网友S:
写代码走火入魔了吧,搞个灯还要闪,卡卡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以设置固定的时间闪烁的次数吗?

看看这个  //  单片机裸机实用组件--LED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3 ... 38899-null-null.142^v93^chatsearchT3_1&utm_term=%E5%8D%95%E7%89%87%E6%9C%BA%E8%A3%B8%E6%9C%BA%E5%AE%9E%E7%94%A8%E7%BB%84%E4%BB%B6&spm=1018.2226.3001.4187

网友:
引用 网友S:
写代码走火入魔了吧,搞个灯还要闪,卡卡的那种

挺好的啊。。。本来就应该这么设计,把具体平台无关的逻辑抽象出来,平台相关代码用回调函数实现。

我还搞过按莫尔斯电码输出,具体怎么输出交给回调函数,蜂鸣器也行,LED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