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把智能电表改造成智能排插

楼主(2015-08-03):
手把手教你把智能电表改造成智能排插
概述
1、什么是载波智能电表?
载波智能电表就是通过电力线载波方式接受和发送数据的电能表,目前电能表常见的有RS485,红外,载波通信方式,一些高级的电能表还有无线通信方式和光通信方式。电力线载波方式指的是我们常说的220V的火线和零线,信号在火线和零线中传输。
2、载波智能电表有什么功能?
读取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用电量、电网频率等
3、智能电表有哪几种通信方式?
常见的有RS485,红外,载波通信方式。
一、将智能电表改造成智能排插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1、        载波智能电表一只,自带国网载波模块,电表需要支持拉闸功能
2、        排插一个
3、        自行制作的串口集中器一个
4、        USB转485线一根
5、        上位机读取软件
6、        自制串口转红外读取工具一个

网友:
请问你是搞电表的吗?

网友:
带费控 拉闸 的电表都不便宜

网友A:
赞!楼主把那个读表软件上传下吧,要不怎么玩?

网友:
没软件有什么用呀?

网友:
这一个电表可不比智能排插便宜啊

网友B:
协议是厂内模式,外面随便找的智能电表支持吗?

网友:
楼主,我这里刚好有一个,你上传一下,你的软件,我试试看

网友:
lz用的是鼎信的么,这个除了电表还得有个载波模块,而且距离也不是太远。

网友:
一点也不实用。

网友:
可以把表硬件成生产模式(短接个点),就可以任意操作拉合闸。不过现在都有蓝牙电表了

网友:
好强的帖子

网友:
没软件啊?打包传上来吧。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啊,都这么多回复了,不好意思
上午周一例会 一直开会,中午才有时间上上网
问题我来一个一个回答
注备把软件上传,大家帮忙测试下

楼主:
好消息,干货来了,国网串口集中器智能电表读取软件V2015-8-3

欢迎大家测试

还不是很完善,有问题可以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是厂内模式,外面随便找的智能电表支持吗?

是的,要经过测试才知道电表支不支持拉闸、合闸功能,随便买一个电表 有可能不支持拉闸功能,各个电表厂做的不一样,有些电表像浩宁达的 需要网络加密机才能拉闸、合闸。

网友:
电力载波模块。。。感觉很牛的样子。。。

网友:
上次我想买一个 带功率计和智能排插   可是没有呀,怎么办? 自己做太花时间了。

网友C:
控制端的模块需要用抄控器模块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端的模块需要用抄控器模块才行

串口集中器的模块我这有些,需要的话看我签名档

网友:
楼主没说这个智能插排智能在哪里了?除了显示电压电流电量时间和切合闸还能干什么

网友D:
还有为什么要用载波表,用个485表不更便宜,才100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为什么要用载波表,用个485表不更便宜,才100来块钱

这个智能排插可以用在家里啊 像热水器,空调 监测用了多少电   和定时 开电 断电 ,我后面会在读取软件上加入定时开电 关电 功能。

网友E:
这个载波模块有没有要求,还是只要是智能电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载波模块有没有要求,还是只要是智能电表就行。

有要求的,需要和串口集中器程序配套的才行,都要重新烧写电表 载波模块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智能排插可以用在家里啊 像热水器,空调 监测用了多少电   和定时 开电 断电 ,我后面会在读取软件上 ...

这就是一个费控表的基本功能啊,你一个设备用一个表代价有点大,体积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楼主把那个读表软件上传下吧,要不怎么玩?

读表软件已经上传,欢迎下载测试,有问题及时反映。

网友F:
明显就是买椟还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就是买椟还珠

呵呵   什么是犊 什么是珠?  不信你可以测试,有问题提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端的模块需要用抄控器模块才行

烧好载波程序的串口集中器模块 可以看我签名档  20元一片,找个16V电源,接220V电源,TTL转串口,就可以自己DIY 一个串口集中器

网友G:
太感谢了!

这个表从网上搞二手的,很便宜的,没读数的,大约 也就67-70的样子,我上次搞了一块,带模块的,可惜没联通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感谢了!

这个表从网上搞二手的,很便宜的,没读数的,大约 也就67-70的样子,我上次搞了一块,带模块的 ...

串口集中器模块20元一片,报amobbs ID 号可优惠,10元一片,最少购买5片才发货,谢谢!  拍下后 留言amobbs ID 可旺旺我通知改价,谢谢!

楼主:
有需要上位机源码C#(VS2010)进行二次开发的可以和我联系,可以以一定的价格将硬件样品和所有资料和技术一起转让。苦命的码农,换点吃饭钱。

网友H(2015-09-09):
引用 楼主:
有需要上位机源码C#(VS2010)进行二次开发的可以和我联系,可以以一定的价格将硬件样品和所有资料和技术一 ...

用在路灯控制上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在路灯控制上是否可以???

可以的 用在路灯控制上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在路灯控制上是否可以???

可以提供 载波模块,应用程序 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用在路灯控制上 效果很好

主要是距离能传多远,可以带多少个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距离能传多远,可以带多少个从机??

路灯环境比较好 电网上干扰少,一般点对点可以1公里,而且有载波接力算法, 一般一个集中器可以带 1、2百个路灯

楼主:
路灯环境比较好 电网上干扰少,一般点对点可以1公里,而且有载波接力算法, 一般一个集中器可以带 1、2百个路灯

楼主(2015-10-18):
浩宁达DDZY22-Z型载波智能电表拆解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817291

楼主(2015-11-22):
呵呵 也有做国网电表的吗?

网友(2016-04-14):
今天到楼主的店里买了几套关于电源载波通讯方面的东西,交流的比较愉快。特地来鸣谢。

网友:
还是wifi模块好用吧

楼主:
确实在家庭环境 WIFI有天然的优势 但是 工业控制 和其他用途 电力载波就大有可为了

网友I:
拉闸功能  请教楼主这种电表里用的什么做电路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拉闸功能  请教楼主这种电表里用的什么做电路总开关

里面有一个自保持的继电器 60A 最大通过电流

网友(2020-06-17):
国网串口集中器智能电表读取软件V2015-8-3 读取不了电表id,试了好几个usb转rs485,dtl645-2007可以读取表号,请大神指点!!

网友J:
这个帖子厉害,但是不知道这种电表哪里有的买?

网友K:
LZ能让电表一直显示实时功率吗?我想要这样的功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LZ能让电表一直显示实时功率吗?我想要这样的功能

肯定可以,需要写一下显示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L:
肯定可以,需要写一下显示项目

我有这个需求,但是没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帖子厉害,但是不知道这种电表哪里有的买?

看我的 签名

我的店铺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