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几个不认识的芯片,大家谁见过帮帮忙!

楼主(2015-08-03):
遇到几个不认识的芯片,大家谁见过帮帮忙!

第二个芯片上写得是

LV125
E7467
245B

经过确认第一个是蜂鸣器,第二个是74LV125。
谢谢大家!

网友:
第二个芯片可能是74LV125

网友A:
74LV125
E7467
74XX245B(LV,HC,LS,F)

网友:
74Lv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125
E7467
74XX245B(LV,HC,LS,F)

谢谢 !字母不同是不是引脚也有差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字母不同是不是引脚也有差别呢?

外事问谷哥。

网友:
左上角的图,很像是 整流桥 ,,没坏的话,可以用万用表量二极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