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请教无刷电调制作问题

楼主(2015-08-03):
本人菜鸡一枚,想着手制作无刷电机。
但是没有任何经验,想知道有哪些开源的无刷电调资料。
知道论坛有大神出没,想请大神,提供一下,学习的建议!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说错了,是制作无刷电调!在此更正

楼主:
谢谢哈!本确是菜鸡,第一次做,没有经验

网友A:
是因为要玩四轴而做电调还是只是因为对驱动无刷电机感兴趣而做电调?

网友B:
网上的MK电调开源网址:http://svn.mikrokopter.de/mikrosvn/BL-Ctrl/tags/V0.42/
或者http://svn.mikrokopter.de/websvn ... 3118d94460220fa558a
用的是Atmel 的mega8芯片。(电路图在”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最后有)
一个老外的博客http://home.versanet.de/~b-konze/
里面有一些电调电路图,好像也有程序。

文档也不需要太多,LS给的两个就够了。再来个示波器看具体波形,自己边学边写边调。
论坛里好多年前就有许多牛人研究无刷电机了,有许多帖子,还写了文档,"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那个就是必看文档,现在人再弄就容易多了。

如果是做四轴的,要知道自己到底要研究什么,是无刷电机控制?还是四轴控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MK电调开源网址:http://svn.mikrokopter.de/mikrosvn/BL-Ctrl/tags/V0.42/
或者http://svn.mikrokop ...

我之前就是做的四轴控制,四轴控制算是做到一定程度了。
所以现在想学学电机控制。
谢谢,大神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要玩四轴而做电调还是只是因为对驱动无刷电机感兴趣而做电调?

就是想做做无刷电调,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MK电调开源网址:http://svn.mikrokopter.de/mikrosvn/BL-Ctrl/tags/V0.42/
或者http://svn.mikrokop ...

这位朋友,请问一下,德国MK的电调现在来看是什么样的水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请问一下,德国MK的电调现在来看是什么样的水准啊!

好坏不知道,论坛里好像有人做过测评,但是我搜不到了。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这个文档就是讲解的MK电调的程序,毕竟是C语言写的,好理解。

淘宝抄的多的BLHeli电调和simonk电调都是汇编写的。
simonk电调,Atmel芯片,汇编
https://github.com/sim-/tgy
BLHeli电调,Atmel芯片,汇编。
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
SiLabs文件夹是 C51芯片 的工程,也是汇编。

商业电调做的最好的应该是好盈。

我也菜鸡,其实电调有个简单的弄法,用STC15W401AS 16脚封装的就够了,用PCA硬件输出三路PWM,再用片内自带的比较器控制换相。
程序在STC官网有提供下载。
Atmel方案是用两个定时器模拟输出三路PWM,程序时序紧凑,看起来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