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译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5-08-03):
刚刚我尝试了直接通过操作IO口控制位选,发现数码管显示不了,但稍微修改程序换成控制138译码器操作位选,发现数码管就可以显示了,所以对此想不明白,两者本质上不是给位选一个高低电平吗,为何会出现如此区别?

网友:
如果软件没问题,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例如:P2根本就没有连接到数码管的公共端。
使用P2的时候有没有断开138?

网友:
单片机位选和138位选
在代码上没有本质区别
你的一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