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速度较快的总线驱动芯片

楼主(2015-08-03):
求推荐一个速度较快的总线驱动芯片,245系列太慢

网友A:
求推荐一个速度较快的总线驱动芯片,245系列太慢,
找PI公司的,我记得他们应该有速度比较快的总线驱动芯片,类似16245之类

网友:
245系列好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推荐一个速度较快的总线驱动芯片,245系列太慢,
找PI公司的,我记得他们应该有速度比较快的总线驱动芯片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164245,,纳秒级别的延时,不知道行不行

你这是串行输入了

网友:
较快是快到什么程度?直接说你要多少ns的吧。

网友:
74lvc245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