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雕木工作品展示,持续更新

楼主(2015-08-03):
发过一个木雕入门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5033-1-1.html

已经沉了好久,没想到还有人翻出来,上次发帖时第三台机器还在制作,现在已经可以出作品了。

更新新机器的一些作品吧。相比较上一台机器,自认为有较大提升。应该超越大多数商家在卖的商品。

衡量雕刻机作品好坏,不要看复杂的花纹,要看留白,大面积的空白是最难处理的,很难做到光滑如镜,没有横纹。
现在因为机器给力,更愿意雕一些简约留白的图,这些以前机器不好的时候都不敢碰。

直接上图吧。

楼主:
没注意,在另一个论坛发过,直接存过来的,加了水印了。
这个材质是红酸枝,昨天雕的。

网友A:
楼主,能展示下你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展示下你的设备吗?

看了怕你会失望,外观党可以无视了。背景可以无视,控制箱我用木板拼的,为了散热都没做盖子。

网友:
機機小巧漂亮!

网友:
雕一些去摆地摊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怕你会失望,外观党可以无视了。背景可以无视,控制箱我用木板拼的,为了散热都没做盖子。

你在哪儿干活,背景怎么有个大毛绒玩具

网友A:
楼主谦虚了!不知楼主多少大洋入手的?也想来上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儿干活,背景怎么有个大毛绒玩具

在床上,实在没地方,一个卧室被我摆得满满的,两台雕刻机,一个台钻,一个带锯,还有各种木头,各种锯,各种打磨工具,还有个微型的激光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谦虚了!不知楼主多少大洋入手的?也想来上一台玩玩。

不建议自己做,买成品吧。03机器不是快出来了么。
我做的成本挺高,加工幅面很小,速度又上不去,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低速性能还可以。

楼主:
新图来了,昨天晚上雕的,金丝楠阴沉木。金丝楠是软木,刷的不敢刷,看上去光泽差一点,另一种风格。

楼主:
紫光檀的一个长方料,挖了个槽,放手机,看着挺空,一面雕了简单的图案。不过这个放手机,底面积小了一点,稍微有点不稳。

楼主:
机器装好很久了。作品不多,今年换掉了持续7年的工作,为了孩子上学前几天时间又一冲动两天之内借了一屁股债在帝都付了首付了一套房子,
人到中年,漂泊在帝都养家糊口,各种压力。
木工是从去年开始自己最大的爱好了,打算以后每天雕一个,算是为自己活一把,都留起来。实在不行让老婆摆摊去。

下面两个小点的,是试机的作品,一个是崖柏生料,其实所谓崖柏都是侧柏之类的。一个是酸枝。都是复杂花纹的,现在雕的少了。

网友:
雕的非常漂亮~

网友C:
非常精致啊,赞一个,可以弄个网店卖卖啊~

网友:
我之前还想过回老家开一家雕刻店的的,老家搞旅游和复古建筑,市场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精致啊,赞一个,可以弄个网店卖卖啊~

只怕是卖不上价钱,机器按1w算,雕200个,每个成本50元,加木料,人工,普通木料不值钱,人工一个牌子要3个小时左右,该算多少钱。。

网上便宜的东西多的是,批发三十二十的都很多。车挂10元一个都有。都是多头机器批量做出来的,一出来一批,精度肯定稍微差一点,照片稍微处理一下,基本没区别,或者拍照的时候找个好的拍。

很多消费者都是首次接触这个,像我以前的机器雕出来,自我感觉也挺好的,对比现在的,才知道差距,可是用户很少有对比的机会。

淘宝是低价者的天堂。

网友:
不错,不错,看着就满好的!!!

网友D:
兄弟在论坛搞个小团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在论坛搞个小团购吧。

等我多屯一些吧。可以考虑出点回血,虽然很难回满,倒腾进去2w+了。

到时候可以来一个跨界混搭,买木头送OLED。买木头送TFT,绝对史无前列。

网友E:
头像不错,大胖小子比啥都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像不错,大胖小子比啥都值钱!

你现在还以为是小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还以为是小子么。

大胖姑娘更好!

网友:
漂亮,有雕刻机就是好啊!羡慕。。。

网友:
很精致 东西好不怕没市场 呵呵

网友:
真的还是很漂亮啊!

网友:
作品真心漂亮哈~

网友:
确实是蛮漂亮的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还以为是小子么。

不以为了。呵呵
我雕刻的有横纹,

楼主:
说了持续更新,这几天都没时间弄。先上两张,晚上上新图。
这几天在做一个好玩的,将公交卡藏在木头中间,需要开好板料,选合适的,然后板料中间劈开,两面抛光,一侧挖槽,放进去公交卡后,然后用乳胶粘合。放置一天后,继续雕刻,整体抛光。昨天已经粘上了。
去年做过一个,送给一个客户了,里面还充了点钱,上次做的效果一般,当时机器还不好。不过拿这个去充值,感觉萌萌哒呀。只能去柜台充,我丢过去一个木牌,大姐愣了一下,倒没说话,就给充了。

网友:
做这个可真是要有耐心啊,真羡慕有雕刻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持续更新,这几天都没时间弄。先上两张,晚上上新图。
这几天在做一个好玩的,将公交卡藏在木头中间, ...

木牌厚了点吧

网友F:
搞搞定制还行,摆地摊的话本都没法回。我去旅游地,哪种木雕10块人家就出了,看起来也是蛮精致的

网友:
  能在 帝都 做 首负 的都是有 前银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搞定制还行,摆地摊的话本都没法回。我去旅游地,哪种木雕10块人家就出了,看起来也是蛮精致的 ...

玩的时候就没想着赚钱,爱好而已。

网友G:
LZ的雕刻文件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
真是不错呀,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雕刻文件是自己画的吗?

不是,我哪有那个水平,都是网上找的素材,最多边边角角修一下。

楼主:
历时两天做的新式公交卡,当然,里面塞的肯定不是这个大卡,是mini的小卡,就是成本高一些,单一张卡就几十,还不能退。

其他的几个作品

网友H:
:) 同好,上传我前年用阿莫01机做的一张公交卡牌照片,求第一张荷叶水鸟 和 水滴 的灰度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怕你会失望,外观党可以无视了。背景可以无视,控制箱我用木板拼的,为了散热都没做盖子。

楼主这个雕刻机是用电脑控制的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历时两天做的新式公交卡,当然,里面塞的肯定不是这个大卡,是mini的小卡,就是成本高一些,单一张卡就几十 ...

顶楼主,真心的不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木料那里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楼主,真心的不错,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木料那里搞的。

某宝为主,有些是论坛买的网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 同好,上传我前年用阿莫01机做的一张公交卡牌照片,求第一张荷叶水鸟 和 水滴 的灰度图

水鸟的是art格式的图,用artcam可以做刀路。
水滴的是灰度图,适用于任何软件。

网友J:
主要是打磨的工夫不错,要是楼主出个打磨教程就功德无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打磨的工夫不错,要是楼主出个打磨教程就功德无量了。

不要被忽悠了。机雕无打磨。我发的基本都没打磨,最多那刷子刷几下,不超过2分钟。
打磨是手雕的技巧,机雕多是细致花纹较多的图案,没法打磨的。
通常认为,比如雕完粘灰了,不要想着能磨出来,直接重新雕一遍更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怕你会失望,外观党可以无视了。背景可以无视,控制箱我用木板拼的,为了散热都没做盖子。

赞一个。LZ的机器的用料是很足的。

网友:
楼主是行家啊,有没有途径弄一块把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被忽悠了。机雕无打磨。我发的基本都没打磨,最多那刷子刷几下,不超过2分钟。
打磨是手雕的技巧,机 ...

我一般用2002的刀,0.05步进,雕完还是要各号砂纸走一遍。不然就灰突突的没法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要被忽悠了。机雕无打磨。我发的基本都没打磨,最多那刷子刷几下,不超过2分钟。
打磨是手雕的技巧,机 ...

买回来的4*6的木头表面很粗糙,请问背面,侧面还有棱角这些地方是怎么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回来的4*6的木头表面很粗糙,请问背面,侧面还有棱角这些地方是怎么打磨的? ...

砂纸,目数从200-5000,每个型号准备几张,
在砂纸下面垫一块平板,木块在砂纸上面一次从粗到细打磨

网友:
我也雕了块,电木~

网友:
楼主,好手艺呀!

网友:
敢问楼主是用的神马软件啊,我买了一个用cnc contrler 一直没有用起!

网友:
这么细腻 好漂亮

网友:
楼主:我头像这个四轴,是UNIMAT CNC,使用Linuxcnc软件,能做木雕吗?谢谢!

网友(2016-04-13):
好想搞个雕刻机架玩玩,自己做控制板,奈何租房子没地方还经常搬家,大东西不敢买

网友:
lz的作品 真棒
外行看  已经做到了极致
之前 有做辉光管做到极致的

把自己的爱好 做成极致  真是一种享受
和音响发烧、基准源发烧 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图来了,昨天晚上雕的,金丝楠阴沉木。金丝楠是软木,刷的不敢刷,看上去光泽差一点,另一种风格。

这个图案我喜欢

网友(2016-11-24):
引用 楼主:
说了持续更新,这几天都没时间弄。先上两张,晚上上新图。
这几天在做一个好玩的,将公交卡藏在木头中间, ...

这个公交卡创意很好。就是感觉有点厚,如果能做到整体厚度0.5cm就完美了。1cm多感觉放在身上咯人。

看了你的淘宝店,里面木工宝贝真多。顺便问一下,可以自己发雕刻图片雕刻不?人像的照片不知道能不能雕刻成浮雕。

网友:
可以雕石头不?

网友:
自己能做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