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能放电,但是充不进电,是被锁了还是主板挂了?

楼主(2015-08-04):
笔记本电脑当时没关机,就放在柜子里呆了几个月,电池应该过放了。

按上电池,接上电源,笔记本无法开机,充电指示灯有规律一闪一闪。

抠掉电池,只接电源,笔记本偶尔能开机。

于是拆开电池组,拿出来量第一组电池3V,第二组电池3V,第三组电池3.3V。

对3个电池组分别充电,都能充进去。

于是按上电池,接上电源,成功开机,但是充电指示灯(笔记本上的,不是适配器)不亮,进入XP后电源管理器也显示为电池供电,并无外接适配器和充电指示。

疑问:这是电池被锁了还是主板充电电路问题?因为能放出电却充不进电。被锁了的电池会导致充电指示灯和XP系统内显示异常么?

第二天更新:更换电源管理IC ISL6251,问题得到解决
--------------------------------------------------------------------------------------------

网友A:
我曰,还搞电子的,瞎搞。本来不锁的,被你一折腾也给锁了。
过放之后电池会进入激活模式,就是几十上百mA的小电流慢慢充,电压达到一个阈值后开始正常充电。至于不开机,看上去像适配器坏了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曰,还搞电子的,瞎搞。本来不锁的,被你一折腾也给锁了。
过放之后电池会进入激活模式,就是几十上百mA ...

我也是判断过后才拆开电池对电池组充电的。

适配器是好的,电池安在笔记本上,冲了几个小时,功率计一直都是0点几瓦,没有电流冲进。

网友:
瞎了,断电必锁

楼主:
我拆卸和充电整个过程中,电池组跟电路板都是没断开的,电路板上面的芯片一直都是保持通电工作的。

网友:
我也是充不进,现在用外部充电器给本本电池充电

网友B:
是宏碁的吗?是的话可能是CPU后面的电容坏了,网上有换电容教程

网友:
我HP的也碰到这问题,过放后就被锁了,充不进.
拔别人的电池试是没问题的.
拆开后单个电池充满也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拆卸和充电整个过程中,电池组跟电路板都是没断开的,电路板上面的芯片一直都是保持通电工作的。 ...

那电池还可能是好的,看你说笔记本不上电池,只接电源开机有问题,感觉笔记本主板故障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宏碁的吗?是的话可能是CPU后面的电容坏了,网上有换电容教程

是宏基旗下的奶牛 GateWay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池还可能是好的,看你说笔记本不上电池,只接电源开机有问题,感觉笔记本主板故障可能性较大. ...

我刚才将每组电池都充了一些电,可以总结下故障了。

只要电池有电,单独接电池,每次按开机键都是可以开机的。

只要电池有电,同时外接适配器,每次按开机键也是可以开机的。

电池完全没电或者不接电池,同时外接适配器,按开机键只有极少数情况能开机。

看来八成主板供电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将每组电池都充了一些电,可以总结下故障了。

只要电池有电,单独接电池,每次按开机键都是可以开 ...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把你笔记本型号具体故障发求助到chinafix上,没准有惊喜
p.s.貌似网络堵,老发重回复

网友:
你抛弃电池保护电路自行对电芯充电,十有八九要锁,电芯会判断老子没有给电芯充电怎么电压高了起来,直接判断为故障,就锁了。这是电池保护电路的基本功能。
如果取下电池只有电源供电也是偶尔才启动,那是主板有问题了,拆开用吹风吹一会试试。

网友:
怀疑适配器故障,带载能力不够。不信你按标称满载放电测试一下。

网友:
我电脑适配器没问题,但是不显示电池充电,用电池也开不了机,请问大神们是电池坏了还是?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的适配器就坏了,充电断断续续的,有时干脆不输出了直接变电池了,等低电量报警我才知道。也很有可能是适配器除了问题了,带负=负载能力下降,不能同时供应充电与工作的电流。

网友D:
是不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
一般充电管理芯片会管理供电路径,同时管理BATT充电。
你查查适配器进来的线路上有没有NMOS,一个或者两个都可能,看看这两个MMOS的的G,S的电平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
一般充电管理芯片会管理供电路径,同时管理BATT充电。
你查查适配器进来的线路上 ...

19v进来经过一个PMOS,型号AP4435GH,看样子是当开关用途,S输入,D输出。

在没有接电池,只接适配器情况下:S端电压稳定的,D端电压在10V~19V之间乱跳,应该是G端控制电压乱跳造成的。正常情况下G端电压是恒定的吧?

接上电池,接上适配器情况下,S端电压是稳定的19V,D端是稳定的电池电压12V左右,G端也是稳定的19V,PMOS管是断开状态,此时主板供电是电池的。我理解是有电池时候应该导通才对,适配器电源经过PMOS给主板和电池供电。

板上有个ISL6251,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不太熟悉,还在看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D:
你看看充电管理芯片的型号,一般TI的居多。这个开关MOS多是由充电管理芯片来控制的。
在适配器和电池都接入的情况下,应该是由适配器供电的,因为适配器多为19V,而三串N并的电池组一般只有12.x伏。
而你的情况明显是充电管理芯片侦测不到适配器的接入电压或者感应到了却无法正确响应。
一般来说,适配器接入后,应该有一个OVP的引脚负责侦测适配器的接入电压的,这个一般由大电阻分压输入,出问题的可能很小,所以更怀疑是你的充电管理芯片挂了,你可以先看看芯片的spec,里面会有整个适配器接入后的逻辑判定流程,沿着这个流程去验证一下,就能缩小问题点了。

网友D:
查了一下,ISL6251确实是充电管理芯片,它的适配器接入上没有开关控制,如果是PMOS是不是适配器接入端的分压来自控制的?
能查一下这个Pmos的门极接到哪里去的吗?
一般来说,门极电压你应该量一下,如果门极电压稳定,可能是后端的储能电容损坏,抽电将电压拉低,导致保护,然后电压再上升,这样可能会有电压在10~19V之间跳变的现象。
如果门极电压也是变动的,则看它是由适配器控制还是充电管理芯片控制的。目前查了一下,ISL6251没有专门的引脚来控制适配器线路上的开关M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充电管理芯片的型号,一般TI的居多。这个开关MOS多是由充电管理芯片来控制的。
在适配器和电池都接入 ...

多谢,看来你非常熟悉笔记本电路
管理芯片是ISL6251,ACSET引脚接适配器电源,检测用途,电压1.995V是正确的。
ACSET>1.26V时ACPRN引脚应该输出低电平,但是却输出高电平3.3V,应该可以判断这个ISL6251坏掉了。
不过控制电池充电的EN引脚却依然有效,估计芯片坏了部分功能,立刻淘宝买个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看来你非常熟悉笔记本电路
管理芯片是ISL6251,ACSET引脚接适配器电源,检测用途,电压1.995V是正 ...

恩,经过你这么分析,看起来问题就在ISL6251这个芯片上的,可能是拔插适配器的瞬间高压,从ACSET进去烧掉了部分逻辑器件。设计的时候应该给这个引脚上加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ISL6251确实是充电管理芯片,它的适配器接入上没有开关控制,如果是PMOS是不是适配器接入端的分 ...

只能查到这样子,其它的线不知跑哪里去了,ISL6251用电是不经过PMOS AP4435.

网友E:
我去,真心佩服,买一块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查到这样子,其它的线不知跑哪里去了,ISL6251用电是不经过PMOS AP4435.

如果能确认是Pmos的话,它的门极肯定是经过分压接到适配器的输入端的,然后可能会加个大电容,作为缓上电的开关作用的,防止上电冲击的。
后边的NMOS可能是电池充电的high-side开关的,不过这个NMOS后边应该接的是电感到batt去,而不是主板。
不过别再分析了,分析多了头疼,哈哈。
解决问题就好,咱又不是要抄人家的电路,搞那么清楚干啥。
ISL6251的用电应该是适配器(或者还有电池)直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真心佩服,买一块得了

这就是本论坛的优势,高手多,热心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确认是Pmos的话,它的门极肯定是经过分压接到适配器的输入端的,然后可能会加个大电容,作为缓上电 ...

淘宝买2块钱/片 的电源管理IC ISL6251换上去后,电源电路恢复正常了。

还得继续修理白屏故障,昨天是VGA外接显示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买2块钱/片 的电源管理IC ISL6251换上去后,电源电路恢复正常了。

还得继续修理白屏故障, ...

白屏?
你查查接显示屏的FPC线,是不是边角的地方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屏?
你查查接显示屏的FPC线,是不是边角的地方断裂了?

屏线没问题。
应该是屏供电LCDVDD 3.3V出问题了,测得只有1.49V,将屏线去掉后,测主板对应地方也只有2.4V。
拿了个直流电源直接对LCDVDD进行3.3V供电,白屏立刻变成黑屏,但还是没内容显示。
主板上屏供电地方有个 SOT23封装,丝印A4EV的元件,没法判断型号。

网友D:
如果是白屏的话,一般是背光的电供电正常,(背光的供电电压一般多为19V),但是没有数据输入,所以颜色显示为全白。
那么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给显示芯片供电的3.3V没上电(也有可能是2.8V)
至于这个芯片,我估计是个MOS,而且很可能是个NMOS
而你用外接方式,只显示黑屏,没有图像的话,给你两个建议:
1,注意时序,一般来说这个给显示芯片供电的电压需要很早就上电,上电复位初始化芯片,然后系统才能通过I2C读取到EDID信息,如果你开机后再给它上电,系统会认为你没有安装显示屏而没有输出信号的。
2.如果上一个办法不行,可以检查一下应该还有一个DispOn的引脚,看看它有没有正确pull up到3.3V,它是显示使能,如果拉低了,显示器的LVDS就是有信号,也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线没问题。
应该是屏供电LCDVDD 3.3V出问题了,测得只有1.49V,将屏线去掉后,测主板对应地方也只有2.4 ...

再建议你量一下,在第二脚,也就是接LCDVCC的那个管脚,接上屏幕和拔掉屏幕后,第一脚的电压有无变化。
如果第一脚的电压随第二脚的电压变化的话,那更能确定应该是个Nmos。
到时候找个2N7002啥的替换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白屏的话,一般是背光的电供电正常,(背光的供电电压一般多为19V),但是没有数据输入,所以颜色显 ...

确定是一个NMOS, 手头只有SI2302,替换上去了,液晶屏的LCDVDD电压已经正常了。
但是变成黑屏,连续开机N次还是黑屏,以为没有办法了,期间都是用适配器供电。
然后把电池接上去开机,居然有显示了,然后每次开机都有显示了,不管用适配器还是电池。
现在一切正常了。

非常多谢。

网友:
这个贴培养了一个修笔记本的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一个NMOS, 手头只有SI2302,替换上去了,液晶屏的LCDVDD电压已经正常了。
但是变成黑屏,连续开机 ...

是哪里松动了吧?
没道理接一下电池就一通全通了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