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起飞时有倾角,求解?

楼主(2015-08-04):
自己写的串级PID,用遥控器推油门到起飞时飞机会向一边飞,几秒钟后在空中会稳定下来,基本没有倾角了。请问这个起飞的小倾角该如何解决?我一直增大I,也不能消除,也许不是静差的原因??毕竟飞起来之后会稳定。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因为起飞时,油门小,而地面的乱流比较大,四个电机的升力还不足以抬起飞机,会导致飞行器受力不均匀,往一边飞,加入高度PID,飞起来应该会比较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起飞时,油门小,而地面的乱流比较大,四个电机的升力还不足以抬起飞机,会导致飞行器受力不均匀,往一 ...

但是每次的倾角方向基本是固定的,我感觉了一下,可能是机体本身不平衡导致的,不过I为何不能修正这一点静差呢

网友B:
减小I才对吧
假设起飞前实测角度与设定角度之间有一点点误差,那么积分之后也会变成很大的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I才对吧
假设起飞前实测角度与设定角度之间有一点点误差,那么积分之后也会变成很大的值啊。 ...

起飞前并没有误差,因为地面是平的。I的存在,可以修正当前的误差,直至误差为零。I是有限幅的,所以积分虽然会积得很大,但是被限死了没有什么关系吧。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应该是机身重心太偏,虽然增大I的限幅情况好转了一些,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正在修改机身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