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室环境下怎样检测运动物体位置?

楼主(2015-08-04):
背景:想在一个不大的空间中检测运动物体的位置,全黑环境。现在想用FPGA和红外摄像头,或者激光雷达实现,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更简单便捷的方案呢,或者传感器?
多谢大家提意见~

网友:
  是否可以在检测对象上放置一个rfid标签?

网友:
问题太复杂了,万一LZ说的黑暗环境是指,被窝,运动物体是小明的右手,LS提到的RFID就有点不合用了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东西,激光是红外的
http://www.robopeak.net/blog/?p=267

网友:
超声波,电容触摸屏

网友:
可以让运动物体自行报出位置啊!

网友:
超声波或者激光测距

网友:
暗室 和 黑暗的环境其实是两个意思,一间房子大的暗室要上百万,黑暗的环境如果在运动物体上不添加传感器之类的,用雷达应该靠谱点

网友:
感觉超声波比较适合吧

网友A:
如果运动物体是人的话,推荐用红外阵列传感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都没说清楚移动物体是机器呢还是动物,唉,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动物体是人的话,推荐用红外阵列传感器

松下什么价能拿到?
除了松下的,有没其他?

楼主:
谢谢大家哈,之前都没来得及上来看,太感谢了。

楼主:
然后物体是小老鼠这样的动物,黑暗的环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什么价能拿到?
除了松下的,有没其他?

松下的100RMB以内
其他的迈来芯16x4 25美金以内应该可以,欧姆龙的话就不晓得了

网友:
可以给被测物加载一个红外发射装置,应该可以吧

网友:
邦在裤腰带上,实用成本低

网友:
1.  如果运动物体是 生物,可以用红外传感器, 比如参考microsoft的游戏机xbox one里的kinect2.0
我家就有一台。

2.  如果运动物体是非生物及生物,
可以考虑用特定的传感器,某家公司的某种传感器 支持,只要一个房间有3个传感器,就可以实现这个房间运动物体的精确定位。
plessey semiconductors

楼主给我加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