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GPIO输出转422差分信号输出怎么做?

楼主(2015-08-04):
我找到了MAX485,不知道行不行?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有专用的422接口芯片啊,类似26C31这样的东西啊

网友A:
几路I
几路O
速度要多高
是否隔离

网友:
两片就行了

网友:
有MAX422呀,以及各种XX422,直接PIN2PIN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路I
几路O
速度要多高

就1路输出,已用光耦隔离,用DC-DC隔离电源,就是PPS秒信号,基本不考虑速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1路输出,已用光耦隔离,用DC-DC隔离电源,就是PPS秒信号,基本不考虑速度问题。  ...

MAX485

楼主:
这两个貌似管脚都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