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AP,不要路由品种器,家用的。。

楼主(2015-08-04):
路由器品种一大堆 ,不过家里路由是已有了,不需要,只要接入点就行了。。。

网友:
关了路由的DHCP,并把LAN IP设为一个不重复的值,然后不用WAN口,就是一个AP。

网友:
淘宝上很多二手的运营商用的无线AP,都是功率比较大的。

网友:
用开发板模块做。既能学习又能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