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小米路由器设备管理是客户端的列表,都计算机名

楼主(2015-08-04):
小米路由器可以查看连接客户端的计算机名
换句话说,openwrt应该可以查看了啊,但是我刷机的openwrt界面进去客户端我只能看到客户端ip和mac地址。
需要怎样的配置么?

网友:
一般是电脑可以看到计算机名,手机就显示android

网友A:
我的OpenWRT能看到,你的自己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OpenWRT能看到,你的自己找原因。

哦   谢谢

网友:
我的也能看到

网友:
我也可以,请自行剪断